看看初级成果……操控时的手感,与原配控简直是天壤之别啊!

楼主(2012-03-23):
直接给图:

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美化控的面板了。

网友:
E家的控?我手里也有个。。不过用来练模拟器,舍不得改

网友:
飞机接收修改了吗?

网友:
V911改控

wyfmx兄折腾了。顶

陈伯

楼主:
飞机的接收机不用改的。
我只是改了控的外壳和摇杆组件——将原配控的控制主板、显示板装入“新”的控壳里,原配的摇杆组件也废除不用,改为标准控的摇杆组件。

网友A:
摇杆微调怎么搞?

摇杆微调原来是点动,改到这个控上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微调原来是点动,改到这个控上怎么处理呢?

原控的微调是电子式的,调整时,其电路的设计是:相应的微动开关对地短路,换句话说就是给对应的芯片引脚送入一个低电平的触发信号,由芯片内做出参数的更改。
因此,原控主板上的那8只微调开关,已被我拆除,另用一块洞洞板做了一个小电路板,洞洞板焊上8只微动开关,再用9根导线连上到原控主板上相应的焊点上——每个开关一根+一根公共地线。
我那DIY的控,面板下半部不是有8个微动开关吗?那就是被“乾坤大挪移”后的微调开关安装的位置。
现在的控,原本机械式的微调(每个摇杆旁的微调)是无级调整,相比原控那电子式的有级调整更加细腻了!成了电子式+机械式的微调了……

网友:
原来如此

我感觉你上部的手工确实不错,把屏幕固定的挺不错,不过这个点动开关我倒是建议不用洞洞板弄在一块,在摇杆机械微调的上下或左右分别打上两个孔,用热熔胶把手柄长一点的点动开关固定在相应的位置。
一来微调起来容易分辨各个开关的作用,二来可以把控下面那一块用块硬质胶纸给封上,有助于美观。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这想法其实我也有过,但仔细地看了那控的内部空间后,放弃了。
新控的摇杆组件,与控的边缘距离相当近,几乎无法塞入那微动开关,故而做成了现在这般模样。
再说,那微动开关也不需要时时刻刻地调整,放得远些也不影响使用……
有关控内部结构的图片请移步这个帖子观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0913

网友:
  也是够能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