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DLG的飞行要领?

楼主(2012-03-23):
请问一下各位玩DLG的高手?
DLG怎么甩才会高?
是不是要像普通飞机一样逆风起飞?
正好甩出去的时候也是逆风?
甩完之后飞机的冲力减小之后是不是不能直接改平,要推杆之后才改平?
一般MINI  DLG各位高手最长时间留空多少?
我看人家飞DLG(大的)能甩的很高,留空很久,而且还会慢慢上升!中间的技巧在哪?
有没有人教教呢?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 希望老手能带领一下 谢谢:loveliness:

网友:
1,甩的视频可以在优酷上找,很多的,看着学学就行了,主要是要用上腰部的力量,出手角度控制好30度左右,飞机出手后调整到60度爬升轨迹即可
2,逆风起飞没问题,但是一般因为风速影响这个时候微调要做变动,不然爬升角度会变化
3,推杆改平,这个把握度需要练习,找好DLG的失速点,不然推早了,飞机爬升的能量用不完,高度不够,推晚了,飞机失速了,又要掉下来几米才正常飞行,也损失高度。。。
4,复材miniDLG一般静气流的早晨应该有1分15秒以上,有阳光开始升温之后应该能飞到1分40秒以上
5最长留空看气流了,飞的好的一小时也是有的,一般不常见,一般吃到气流空泡的话飞气流能飞3分钟到10分钟左右
6,技巧就是找好气流,飞机的调试是关键的,调好的飞机气流敏感度极佳,能帮助你判断气流。这个要靠经验累积。DLG相关问题可以发到我的这个帖子里,我会尽量回答问题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xtra=page%3D1

楼主:
怎样调试 能详细点么?
还有飞机的翅膀一边重轻是靠方向修正还是配平?

网友:
飞机的调试是关键的,调好的飞机,我很想知道该怎么调整算是调好

网友:
靠码字真的很难说清楚的,要么自己潜水做知识储备,建议看看飞行批萨和rcg,要么找找看老手带带。过段时间我整理一个帖子吧

网友:
昨天发射平尾脱离。。还没修呢。。刚到飞场开始10分钟不到。。。我嚓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