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不能玩凤凰3.0吗?我安装后无法启动,为什么呢

楼主(2012-03-23):
WIN7不能玩凤凰3.0吗?我安装后无法启动,为什么呢

网友A:
我就是在用win7玩凤凰3.0呀

网友B:
鼠标右键属性,兼容模式,xp模式试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527693635 找我

网友D:
32?64?

网友E:
我的就是win 7 64位 完全可以玩

网友F:
我WIN7装虚拟光驱重启后无法进入安装程序

网友G:
XG7的控怎样才可以玩凤凰呀?

网友H:
我还是用。。。WIN764位系统玩呢。。爽。。

网友I:
一般都是驱动问题我的就是 朋友帮我找了一下午的驱动才OK

网友J:
问卖家直接再下个程序,我是这样搞的

网友K:
楼主,请你先安装这程序=DirectX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