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MCPX大齿的规格是什么?

楼主(2012-03-23):
想在淘宝上买便宜点的,不知道那个规格怎么描述啊?

网友A:
买hisky那个即可 也不贵

网友B:
有一种,很便宜,但是要自己扩孔。

网友C:
没有MCPX的飘过!

网友D:
好像有山寨了

楼主:
我是新手啊,扫齿了,所以。。。没人能提供吗?

网友B:
直接搜mcpx大齿,可以找到,也可以搜索FBL100,那个稍微便宜点 ,想要更便宜(几毛钱)的搜索"0.3 模数"(在里面稍微筛选下,当然要自己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