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瑞集测速表的进来说说

楼主(2012-03-23):
600N定速测转速 瑞集的貌似性价比很好 想买个试试 好用吗 JJ飞起来能测吗 还是要在地面测 不懂求解

网友A:
那是固定翼用的,測定時要距離槳葉很近才抓的準訊號,我不知道哪個神人能夠有此勇氣拿這東西去靠近飛行中的直機..

网友B:
不能,固定翼用来的
可以买HIROBO KS转速计
或者直接用FUTABA定速,设定好转速还是很准的

网友B:
要是非要用也可以,大桨尾桨全部拆掉,定速打开到设定转速
用瑞吉转速计地面测
误差会有的哦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 直机测转速不容易啊 用到的测速仪也比较贵差不多可以买个新的OS5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