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航怎么连接led好啊??12v的。

楼主(2012-03-23):
先夜航,可是买的是12v led,不想破坏
电池
线,所以从接收机那里接电线,接收机接y线,可是y线的话是有3跟电线,可以把两根并在一起增加电压吗?其中2红,一黑?

网友A:
12Vled的话,做个一分为二的电源线就好了呗

网友B:
其实很简单,买个平衡插头母插头就好最外两根线就是正负极,红连接正极黑是负极,用时插动力电上就好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