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调试经验总结

楼主(2012-03-23):
经过了不止一个月的断断续续的调试,我的MWC终于能高飞了,这里贡献一点调试经验。

首先请先完成阅读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164576720_0_1.html 里面的内容,这个是基础。

0. 假设硬件已经全部正常工作了,打开GUI,各传感器都有数据。
1. 如果是自制的传感器,第一件事,要校正传感器方向。ACC,MAG,GYRO 的Z方向一般都是向下的,不用考虑,要考虑的是X和Y,以及正负。英语好的,请去http://www.multiwii.com/faq。我这里就说一下正常情况下,GUI里的四周模型和你的实际动作应该是完全一致的。校正要重新上传代码的。
2. 如果有三轴磁传感器的话,电机动力导线会对磁传感器有很大的影响,我的解决方法是,所有的动力线全部双绞,我的动力线选的是单根只有0.5平方的高温线,然后用并联实现大电流传输。这种线可以安心的把它们正负线双绞在一起。而且双绞后,电磁影响明显小了许多。
3. 做PID校正的第一步是复位所有参数,把所有的option全部去掉。
4. 为测试PID,一般推荐是拿在手上测试,但我的方法是,把四轴用绳子吊在家里的吊扇下面,同时用一根长的USB线接在电脑上调试。在马达启动和关闭时都要用手拿住四轴,免得乱飞。
5.先测试ROLL和PITCH的PID,方法见博客里的文章,油门请先开到四轴即将飞起的地步,这个测试需要手持四轴。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刚开始还是调试中,I值千万不能设太大,如果是很标准的四轴,那请把I值设成大于零的最小值。I值偏大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一阵一阵的低频大幅度抖动,这个和P值设太大不一样,P太大了,是高频(但不一定是大幅度)的抖动。D值设太大的后果则是有时产生的莫名的抖动。
6.总之,测到不管往哪个方向倾斜四轴,四轴都有很大的力量反馈,同时又不产生抖动就对了。
7. 测完ROLL和PITCH,这时可以打开LEVEL的选项,测试LEVEL的PID,这时吊在吊扇下测就比较方便了(注意先在地面上开机再挂上去)。我的经验是LEVEL的PID数值一般不会很大,但如果LEVEL的P设的大了,也可以减一些ROLL和PITCH的P,这样会比较好。
8. 测完LEVEL,开启LEVEL模式,可以测YAW了,吊在吊扇下测YAW是很方便的。不过请时刻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再次强调,马达启动和关闭时都要用手拿住四轴)。
9. YAW测完可以测MAG,但在测MAG之前请先校正MAG,校正方法是在GUI里按下校正按钮,然后在30秒内尽可能的各个角度旋转四轴。校正后,应该是GUI中的四轴方向完全和实际方向一致,即使上下左右倾斜四轴也是如此。不是的话,请重做,或检查传感器方向。
10. 测MAG的P很简单,和YAW没啥区别
11. ALT在家里没法测,去场外测试(至今我还没测完)。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的。能配合图片和视频最好了。

网友:
老乔是国内MWC的第一功臣,这个教程写得太好了

网友:
标题

今天买了飞控,慢慢学习!

网友A:
谢谢楼主几天的帮助,按你的调试方法,尤其是你减震的建议,今天我自制MWC消除传感器震动后飞行超级稳定,非常的顺滑和平稳,谢谢。看来之前的问题主要还是来自震动。但是奇怪的是我的四轴P参数都很低,ROLL PITCH LEVEL的p数值基本都在2-3左右。不像很多人都在5以上。不过飞起来稳定就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几天的帮助,按你的调试方法,尤其是你减震的建议,今天我自制MWC消除传感器震动后飞行超级稳定,非常的顺滑和平稳,谢谢。看来之前的问题主要还是来自震动。但是奇怪的是我的四轴P参数都很低,ROLL PITCH L ...

你的四轴是不是轴距比较短啊,我的四轴轴距是60cm,ROLL和PITCH的P=6。数值小一些没问题的,反正不做那种飞行中临时挂一个摄像头的操作。

说到减震,做螺旋桨的平衡很重要,对于四轴用的螺旋桨而言,买一个专用的平衡仪不太划算,我选不要钱的方案:
找一个直径小于但接近于桨孔的十字螺丝刀(大概是5mm左右),穿在桨孔里,不停的晃动(做抽插运动),那些不平衡的螺旋桨,重的桨叶就会往下倒,然后剪一段胶布贴在轻的那片桨叶上,重新晃动,重复测试,修改胶布的位置或者大小,直到没有明显的不平衡。

尽管这只是静态平衡的方法,但对螺旋桨振动仍有很大的缓解作用。

网友:
我比较懒没做平衡,且浆在调试时候常打到墙,浆有些烂边了。不过目前飞的还不错就没管他了。

网友:
谢谢楼主,你的方法很有用!

网友:
我的桨平衡方式是用专门的磁悬浮桨平衡器+纤维胶带来处理

如果要买便宜桨,建议买仿品APC,这个绝对比那些国产的1045和1245强壮,平衡性也稍好,重要的是不射桨,想要完美就原装APC吧~

我的飞控减震很简单,两层超软的泡绵双面胶就解决~

楼主:
说到螺旋桨,上次在傻猫那里买的彩色1045桨真不错,大多数都是久经考验,甚至表面磨得一塌糊涂了,桨尖都撞裂了,整只桨仍然能用,不平衡而已。塑料材质应该是新料。反观那些黑色的螺旋桨,多半是再生塑料。

网友:
谢谢楼主 太有用了

网友(2012-09-10):
很实用的帖子,顶一下!
不过说到桨平衡问题,我买的4块钱1副的桨,也没做平衡,参数也用默认的,只是做了做加速度微调,感觉飞起来也挺稳的

网友:
貌似有人把mwc的帖子都顶起来了?

网友:
mwc的帖子都顶起来,喜欢MWC的自由吧- -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顶一下!

网友(2012-11-01):
lz分享經驗,難得......

网友:
强烈支持一下。做个记号。

网友:
其实pid调试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找到一个适合的组合防止垂直方向的漂移

网友B:
我看了一下那个博客。。。好像我的飞控跟上面的都不一样,,。。MWC v1.0   楼主能不能教我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每个接口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那个博客。。。好像我的飞控跟上面的都不一样,,。。MWC v1.0   楼主能不能教我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

你说的接口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接口是?

以解决这方面问题,谢谢

网友C(2013-07-26):
引用 楼主:
说到螺旋桨,上次在傻猫那里买的彩色1045桨真不错,大多数都是久经考验,甚至表面磨得一塌糊涂了,桨尖都撞 ...

给个地址吧。我买的便宜的1045的彩桨,能飞起来,但是经常空中断桨,都是根部折断。买的硬一点的桨,振动大到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地址吧。我买的便宜的1045的彩桨,能飞起来,但是经常空中断桨,都是根部折断。买的硬一点的桨,振动 ...

时隔这么久,我可不能保证傻猫还在销售同一批桨。

根部折断我也碰到过,是桨夹压得太紧了,尤其是那两只反转的桨,用正常的桨夹非常容易自己松掉,一定要压紧点,但我建议你去找找反牙桨夹,就不用压很紧了,这是彻底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隔这么久,我可不能保证傻猫还在销售同一批桨。

根部折断我也碰到过,是桨 ...

谢谢,刚才找到那家店了,但是1045正反桨都没有的卖了。
确实为了桨不飞掉,我把子弹头拧的非常紧。我也担心过桨根折断和这个有关。可是无法证实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