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 使用近一个月的个人心得

楼主(2012-03-23):
使用快一个月了,总结下心得:

1.无论是充电还是放电,截止后的电压还是比较准确的,与万用表相差一般不超过0.01V(测试一般是从充电器上拔下2分钟内测量的)

2.风扇噪音比较大,建议厂家修改设计,将主要发热元件与外壳进行接触进行被动散热,这样一般小功率使用时风扇基本上就不用启动了,另外建议风扇采用大叶片低转速的设计

3.充电不能停止的情况,我手上的这台也是同样存在   但是我的2200mah 25C的电池还是能比较准确判停的,可能对于体质稍差,或者C数稍差的电池的判断还是不够智能

4.我发现在充电模式下,充电电流超出6A (当然我实验了7A 8A两个电流),在超出6A的电流下,冲进的电量显示会出现较大的误差,甚至明明8A在一直冲着,但是冲进的电量始终没有变化    估计应该是软件BUG

5.其他的问题     比如按键过于松动,机壳应该增加脚垫等等

另外提一点,如果后续有软件升级,希望厂家能给一个让老客户也能升级的办法,而不要像某些商家,升级了软件, 老客户就只能望机兴叹的份

希望厂家能给予改进!

楼主:
本人在笔记本电脑代工行业做机构设计,可能对例如按键手感等要求比较苛刻,但是我觉得新的产品出来  就是要用心做好每个地方   何况像按键手感这种东西,改善下基本不需要增加什么成本  厂家还需要对细节多用点心啊!

网友:
按键手感    航模有必要这样么!这几个键能按多少下 ?

楼主:
手感问题是个小问题,但是从中能看出一个品牌的态度。当然目前这个样子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啦,各人感觉不同而已。

网友:
充电不能停止的

网友:
充电不能停止后果很严重

楼主:
3.充电不能停止的情况,我手上的这台也是同样存在   但是我的2200mah 25C的电池还是能比较准确判停的,可能对于体质稍差,或者C数稍差的电池的判断还是不够智能

4.我发现在充电模式下,充电电流超出6A (当然我实验了7A 8A两个电流),在超出6A的电流下,冲进的电量显示会出现较大的误差,甚至明明8A在一直冲着,但是冲进的电量始终没有变化    估计应该是软件BUG

这两点希望厂家能尽快给予解决

网友:
想入手,就等这个问题能解决了

网友:
(4.我发现在充电模式下,充电电流超出6A (当然我实验了7A 8A两个电流),在超出6A的电流下,冲进的电量显示会出现较大的误差,甚至明明8A在一直冲着,但是冲进的电量始终没有变化    估计应该是软件BUG
)           5a以上充  显示电量看不懂

网友:
还有平衡模式,你们用过没有,平衡最低电压设3.8V,是平衡到3.8就截止?

楼主:
还有平衡模式,你们用过没有,平衡最低电压设3.8V,是平衡到3.8就截止?

我使用下来,这个平衡的电压设定只是一个单片电池最低电压,并不是道3.8V截止
打个比方:
      假如你设定在3.8,你电池的各个单片电压都大于3.8,则短按平衡键,充电器就按照你电池中实际最低一片的电压为基准,将其他的放电到这个基准  ;长按平衡键,充电器就按照实际最高一片的电压为基准,将其他的充电至最高的这片电芯的电压

      但是如果你电池中哪怕有一片电芯电压低于你设定的这个3.8V标准,则无法进入平衡模式

不知这样解释LS能清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