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A轴

楼主(2012-03-23):
准备做A轴了,主轴的固定的方式用什么方式固定好呢?2颗轴承?

网友:
挺大的A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做A轴了,主轴的固定的方式用什么方式固定好呢?2颗轴承?1

两颗角接触,必须的。。。。期待过程照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后两颗角接触或者圆锥滚子就行了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才是必须的。。。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我觉得最好,既可以吃力,有保持精度

网友:
等待片片

网友:
减速比应该更大点!现在看只有1:2的比例,最起码都要1:10以上才能满足,现在的比例搞搞3D浮雕还可以,做齿轮可能分度不够用啊!换个大点被动轮或者加多一组同步轮组合扩大减速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