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尾电机坏了!在淘宝买的3块钱的6*14小电机装上锁不了尾!

楼主(2012-03-23):
看评价911可以用的,怎么我用不了,杯具啊。

网友:
如果是快了好办
把尾浆剪小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我的交易记录 哈哈··· “那个发货速度超快”就是我的

要红蓝线的才可以  你看到最下面那条交易评价没有呢?还有检查一下你的尾桨过松 是否有电机工作时候打滑现象 这样也不容易锁尾的
这家买的红蓝线 ...

我就是看到那条评价要红蓝线的。回来试了两个都锁不了尾。一开油门就狂打转。

网友:
晕,今天我刚也下单了买了好几个,红蓝线头的……不会又悲剧了吧?先前买的2.18元的已经悲剧了,买了10个全歇菜了(>﹏<)

网友:
这淘宝小电机的线是反的

网友:
累不累啊 多花点钱买原装的行了 保护好也不会坏

网友:
标题

什么红蓝黑线其实都一样的,买这种电机看人品了。而且每次都要微调,恰好911转向微调不能储存,不如买原厂的省得烦心

网友:
看看线是否接反?尾桨是否装反?
我的还在路上,下周初到货,到时候我装完试飞过再来说效果。

网友:
尾电机线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就能用 转速还稍微超速呢·· 你把线再重新接反看看 有可能线是相反的 如果还是有问题 就把 飞机抓手上 开油门 看尾电机的风量够不够大

把线接反果然就能用了。杯具的是我又拍了的原装小马达了。

网友:
在淘宝买的3块钱的6*14小电机装上尾巴锁得刚刚得!

哈哈,今天早上收到啦,中午就装好并试飞了。
虽然先前交了点“学费”,买了10多个2.18元不能用的,但是这次瞬间就原地“满血”复 活了,心情愉快得不得了啊!

网友:
PM连接来侃侃。

网友:
LS的你搜索:“青蛙大帝 空心杯电机 航模马达 直升飞机马达 高速小马达 614”
卖家是:freeboygofly
3元一个
真的好用,这个买原厂的尾马达的钱,都可以买一堆了。
电线反正不成问题,自己焊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再借LZ宝地澄清一下,先前我买的那3元一个电机,锁尾还是没原装的给力。

经过将近2周的试飞,发现那3元一个的电机,扭距依然小了点,在做剧烈动作的时候,转速无法保证,导致锁尾效果下降。。。
但是用来练习悬停那是足够的了。
测试方法:我是将飞机先悬停在2米左右的高度,然后依次连续猛打左右方向,尾巴在逆时针摆动立即做顺时针摆动的时候,可以听到尾马达加速缓慢,导致尾巴无法立即拉回来。。。
过几天有空改了7MM空心杯之后,再看看效果了。。。
如此看来原厂的空心杯卖得贵,的确是有贵的道理的!扭力的确大啊!
如果有人因为我的错误推荐买了电机的话,我在此表示真诚地道歉!

网友B:
基本上几块钱的6mm马达转速都不够的,电直用的应该是制定产品,贵有贵的道理。911是2×2mm的尾杆,现在有现成的7mm马达座了,几块钱也不贵,配套的尾桨要10块,贵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几块钱的6mm马达转速都不够的,电直用的应该是制定产品,贵有贵的道理。911是2×2mm的尾杆,现在有现成的7mm马达座了,几块钱也不贵,配套的尾桨要10块,贵一点。

请PM我一个店铺名吧,我找了一圈,没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PM我一个店铺名吧,我找了一圈,没有收获。。。。

FBL100

网友C:
多谢!明早去下单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明早去下单喽!

提醒一下,座和桨都是×2的标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几块钱的6mm马达转速都不够的,电直用的应该是制定产品,贵有贵的道理。911是2×2mm的尾杆,现在有现成的7mm马达座了,几块钱也不贵,配套的尾桨要10块,贵一点。
请朋友给个TB联结看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下,座和桨都是×2的标价。

标的是2个的价格吗?我只买了4个座=24元,桨不买。
到手不会是8个吧?
PS:我这里有3个飞机等着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标的是2个的价格吗?我只买了4个座=24元,桨不买。
到手不会是8个吧?
PS:我这里有3个飞机等着改呢。。。

恭喜,猜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猜对了。

哈哈,等于打了对折买的呀,我原本以为6元一个呢,感觉还能接受的。
现在突然降价啦~好开心啊~
多出来的几个就当备件啦~HOHO,早知道这样的话,那桨我也买几个了呢。
关键是那桨的价格不能接受,总感觉4元一个比较合适。

网友:
有些7mm马达的轴径是1mm,比6mm的0.8mm大一点,用回原尾桨要扩一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