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下降和飞机升空后的左右拐弯,副翼是怎样动作的?

楼主(2012-03-23):
  请教各位大侠,固定翼飞机,上升、下降和飞机升空后的左右拐弯,副翼是怎样动作的?主要是赛斯娜的飞机已安装完成,就是不知道上升、下降和飞机升空后左右拐弯副翼的动作方向不知道!!帖子上的说明,但没有说是面对着飞机,还是对着机屁股。

网友A:
你玩过模拟器了吗?,先玩玩吧,里面可以直观飞机是怎样打舵的

网友B:
你潜过水吗?老实点多花时间在论坛上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潜过水吗?老实点多花时间在论坛上学习吧

没有这方面的贴子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玩过模拟器了吗?,先玩玩吧,里面可以直观飞机是怎样打舵的

模拟器上貌似看不清哦!!心里没有把握,故有此问之!!谢谢各位,知道的回答一下!!

网友:
你把它想象成船舵@( ̄- ̄)@

网友:
副翼哪边向上机机向那边倾斜。上升下降跟水平尾翼有关,平尾向上机上升向下就低头下降。

网友:
副翼舵面哪边翘起就向哪一边倾斜,升降舵向上就是爬升,反之......    转向同舵面方向一致。

网友:
什么面对飞机面对屁股的, 这么说吧,飞机有左翼和右翼,就像人有左手右手,不管你朝前朝后,左手还是左手,右手还是右手。

摇杆向左: 左幅翼向上,右幅翼向下。
摇杆向右:右幅翼向上,左幅翼向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帮忙,新手很是感动啊!!
 回去好好的再调一下!!择日起飞!

网友:
去下个戴氏教学法,里面有详细图文说明..

网友:
站在飞机的屁股后面  副翼打左  左边的副翼就要向上 打右 右边向上,总之就是跟着飞机屁股,打哪一边,哪一边就会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