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来的MCPX要调机器吗?

楼主(2012-03-23):
是原配的DX4e控,飞起来总是飘,是不是机器上也要调十字盘?但是发现熄火模式看盘是平的,螺旋桨转了就不平了,要调整吗?

网友A:
消灭零回复
一般来说不用调,到手飞的。
原装控很差的,你还是花600换山寨控,或者花1800买个进口的好控,控的好坏直接影响手感,飞行效果。

网友B:
机机不需要调试的,很好飞

网友C:
直接搞个12通的控!哈哈

网友D:
我的螺距要调一点,悬停可不用

网友E:
换个控呗,出dx4找我

网友F:
LZ,把副翼,升降的舵量开关打到0,1是大舵量会很贼的。

网友G:
技术问题····· 6通 不是4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