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最后一步

楼主(2012-03-23):
为什么
油门
要
推到一半
以上主翼
才开始转
是不是要调油门行程?

网友A:
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可惜我不会,会的话一定教lz

网友B:
调节油门形程,调之前先将遥控摇杆校准,再按电调说明校准油门形程

网友:
油门行程

网友C: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先把油门打到最高,然后接通接受的电源,听到嘀声就把油门拉到最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