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时能拔下电池 插电显看吗???

楼主(2012-03-23):
用301平衡充在给3S锂电充电时候,能拔下
电池
插电显看吗?(很便宜的那种电显)

网友A:
充电时接头都用上了,电显插哪?

网友B:
要看量程,我的电显说明上写:
单体电压检测范围:0.5V~4.5V
总体电压显示范围:0.5V~36V
要是充电电压超过的话,就不行了

楼主:
原帖由
玫瑰飘落
于 2012-3-23 21:17 发表
充电时接头都用上了,电显插哪?
晕了,我要删帖啊,改了下,能把电池拿下来测量吗?不够再插上继续冲?

网友C:
 好纠结啊

网友D:
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经常拔, 有时充一次拔好几回, 感觉米什么影响

网友E:
锂电池充电中途应该可以中断的吧

网友F:
锂电没什么记忆效应,可以拔下来再插上去。

网友G:
能把电池拿下来测量吗?不够再插上继续冲?
301充满了会自动停止的,
不过在充电途中你也可以拔出来量电的。
百多元的B6便宜好用,LZ考虑一下吧。
陈伯

网友H:
木有关系,锂电池无记忆效应滴。

网友I:
可以哦~没大问题

网友J:
买个b6吧,也不贵,一百多,有平衡功能,也能随时看电压,301这种充电器没平衡功能的,用久了电压差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