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为四轴飞行器选电机和电调

楼主(2012-03-23):
如题,新手请教如何为四轴飞行器选电机和电调?应该选kv值多少的电机和多少A的电调呢?各位模友,帮帮忙吧,实在是太菜了,想知道一下具体的配置,请各位回复一下吧

网友:
XXD2212KV1000+1045正反桨,20A以上电调。LZ请善用论坛搜索功能,多多潜水。

楼主:
谢谢你啊,想问一个问题,做四轴的是四个电调都连上在一起,可以理解成20a+20a+20a+20a=80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想问一个问题,做四轴的是四个电调都连上在一起,可以理解成20a+20a+20a+20a=80a吗?

这个怎么说呢,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的四轴,实际上悬停时,电池的总输出电流也只有17A。就算是全油门加速,也不可能会到80a。因此,每个电机选用20A的电调,绝对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