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太阳能动力船如何选配电机和电调?

楼主(2012-03-23):
我在参加一个太阳能
船模
比赛
,规则是只能使用输出为6V,功率只有10W的太阳能
电池
组件。求助各位大侠这样的情况是选有刷
电机
好还是无刷电机好呢?如果可以推荐几款电机和电调就更好了~O(∩_∩)O~~

网友A:
有刷无刷关系不大,选效率高的电机,合适的电机+传动,阻力小的船体?(我不懂船)。请问10W的电池多重(我玩4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