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求解答

楼主(2012-03-23):
我的450机回来后我一直没用过油门锁定开关也不知道哪个是油门锁定开关.,今天听朋友说控上有一个油门锁定开关在控的右上角.我就回家试了一下.油门锁定关闭,推油门大桨不会转.锁定开.你推油门.大桨慢慢转起来.断开飞机电池和控的开关.再重新打开控电缘和接上飞机电池.问题来了.只要打开油门锁定,大桨立马就转起来.转速不致于要飞起来.真要飞起还要加油门.关闭油门锁定大桨就停下来.再打开油门锁定,大桨又转起来.(注意:我的油门摇杆还在0位.).其它微调我没动过的,这样前后两次的效果很不一样,正常吗?求解?谢谢大家.

网友:
油门锁定值设错了。

网友A:
LS正解,LZ如果没有动过控里油门锁定的默认值的话,必须先在控里把油门锁定值设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正解,LZ如果没有动过控里油门锁定的默认值的话,必须先在控里把油门锁定值设为零
控里面是英文,也没说明书。那一个单词是调油门锁定值的?请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里面是英文,也没说明书。那一个单词是调油门锁定值的?请教了

油门保持是thr hold
油门切断是thr 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