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降落设置

楼主(2012-03-24):
新生啊,设置了自动返航,用了效果很好,但是又不想把两个功能设置在一起,所以单独开 自动降落 需要开些什么功能? 先谢过了

网友:
自动降落加上定高!

网友A:
开机。。玉兔连接电脑。。。打开玉兔调产软件。。。。自动降落勾上,定高勾上。。。拔掉连接线。。关机。。。报告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玉兔连接电脑。。。打开玉兔调产软件。。。。自动降落勾上,定高勾上。。。拔掉连接线。。关机。。。报告完毕。。。

看你也是什么都折腾啊,四轴也弄,FPV也弄,折腾的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种都玩,谢楼上关注。。。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