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2-03-24):
各位老前辈你们好
我想问一下
电机
的KV数表示越大是不是电机的马力就越大?? 还是KV数越小表示马力越大.....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我现在的电机是2212 KV1400的 电调是40A的 配多大的浆呢? 这样的电机配在凤凰号三角翼上 速度会怎么呢?

网友A:
同样型号,比如同是2212
KV低扭力大,转速慢,得配大桨
KV高,扭力小,但转速高,应该配小桨
但他们产生的拉力和推力都差不多,一般低KV的都是前拉机,也就是螺旋桨在前面
高KV的都是后推机或者腰推,背推,用作前拉就不合适了
你的KV1400应该配8060的桨
KV1000最好搭配9050桨
如果是KV2200~2600应该配5050或者5030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