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地面站数传电台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2-03-24):
考虑到安装问题,打算将地面站的数传电台安装并固定在车内,因为固定好之后不打算再拆除,这样的话如果想临时用本本到外场调试,是否可再加购一个地面站数传电台并用AT指令设定相同地址、装置、频道参数就能正常连接原有机载数传电台?

这时如果同时启动两套地面站软件是否会有冲突?还是仍然处于点对点模式,需要重新一对一配对后再用?或者可否使用对等模式一起参与控制?

之前看过官方的绕湖10公里飞行,用原装2.1dBi橡胶天线好像全程都没有丢失数传信号,看来效果很不错,如果飞行中数传信号暂时丢失飞行器应该还是按照已规划路线飞行,只是无法收发数据和指令,直到飞回数传信号覆盖区域重新建立联接对吗?

用地面站数传电台主控飞行时,什么条件下会激活失控保护自动返航功能?

初次接触地面站,好多疑问,烦请解答,多谢啦,呵呵

网友:
用地面站数传电台主控飞行时,什么条件下会激活失控保护自动返航功能?
这个请DJI答复,是否在设置的时候点选,该选哪个:是失控后悬停,还是返航?或者是地面站电台指令优先??

网友A:
电调可以当遥控器使用吗?

网友:
冒似大疆不是很热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可以当遥控器使用吗?

数传电台当然可以当遥控链路使用,可以通过安装地面站软件的电脑的键盘、鼠标、飞行摇杆来控制超视距飞行的遥控直升机,有电台和地面站软件多轴WKM也可以这么玩,呵呵
Ace View可以逐步升级到键盘、鼠标、飞行摇杆指点飞行,但是和Ace WayPoint功能上还有一些差距,毕竟价格差距摆在那里,取舍由人啦

网友:
大疆的电台是一对一匹配的,即地面端和天空段一一对应;
在地面站航点飞行中,不会有自动返航,因为即使此时关闭电台,飞机还会按照下 载在飞控中的任务航线继续飞行。

网友:
在暂停模式和点击模式中,失去电台信号1分钟后会自动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电台当然可以当遥控链路使用,可以通过安装地面站软件的电脑的键盘、鼠标、飞行摇杆来控制超视距飞行的遥控直升机,有电台和地面站软件多轴WKM也可以这么玩,呵呵
Ace View可以逐步升级到键盘 ...

那和用普通遥控器,抗干扰是不是更好?

网友B:
请教假行僧:在地面站航点飞行中,如果关闭遥控器,或者飞出遥控器的遥控范围,飞控会怎么反应?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假行僧:在地面站航点飞行中,如果关闭遥控器,或者飞出遥控器的遥控范围,飞控会怎么反应?
:loveliness:
飞机还会按照下 载在飞控中的任务航线继续飞行,你关电脑关控都一样,我猜的

网友:
飞机会按照你在地面站里的编辑好的飞机路线继续飞行,知道完成这个飞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