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挑选二手的炮塔铣、及车床

楼主(2012-03-24):
无奈本人是半路出道的,对机械不太通,想去挑便宜的机器来用下,哪位前辈这方面有经验的麻烦说说,谢谢哈
本人无以为报,如有人需要了解深圳福永二手机械市场的设备,我可以帮你去拍几张照片,拿几张名片问个价回来。

这几天天天跑那边,看了一大堆机器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和群里的沙井罗兄今天结伴去看了下,罗兄道行比我深,也拿不定主意,只好黯然回家,发奋恶补。

和卖家店里伙计讨论了下,什么是好的二手机器,伙计回答了几点

1,各轴回差小

2,主轴径向跳动<2丝

3,工作台跳动<3丝

4,各丝杠明显无锈蚀磨损

5,手摇轮感觉越轻越好,正反的力度相差不大

6,配件越齐越好,齿轮成色好

7,通电运行操作没有不正常的杂音,整机噪音小

8,外观不太旧,关键位置没有缺损

其它还有什么,麻烦楼下补充哈,谢谢拉!

网友A:
炮塔最好台湾出的  和南通的    我们本地有个台湾的2号看着就精致     最好不要山东滕州那边的   要正规机床厂的

网友:
高手一样就知道怎回事     论坛问不出来

网友B:
鏍囬

二手商来推销吗?
好的,有兴趣!
把所售的报价,不过别做黑人,喷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商来推销吗?
好的,有兴趣!
把所售的报价,不过别做黑人,喷你的!

呵呵,本人承接航母翻新,F22发动机回收,神七零件供应,二手电磁炮轨道供应,兄弟,不来一发么?

网友:
8,外观不太旧,关键位置没有缺损

外观太新了不见得是好JJ。

网友:
要擦亮眼镜

楼主:
刚用6.8k收了台4号铣,4k收了台上海十一机床厂的0630a,1.5k收了台1.3M脚踏剪板机,回到家上图

网友:
动作好快啊,力度也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炮塔最好台湾出的  和南通的    我们本地有个台湾的2号看着就精致     最好不要山东滕州那边的   要正规机床厂的

哈哈.大陸朋友喜歡用台灣砲塔銑床,但是台灣人比較愛用日本牧野砲塔銑床或是美國bridgeport砲塔銑床
不過說實在的啦,台灣的砲塔銑床雖然比不上日本或美國貨
但也不錯用的

本人手上目前有兩台砲塔銑,一台日本牧野(MAKINO)及台灣龍昌(FIRST),這幾天正忙著上台北去運回剛買到的美國bridgeport砲塔銑床
所以應該可以給大家一點意見

如果是買台灣砲塔銑

1,各轴回差小
台灣砲塔銑均設有調背隙(回差)螺母,這對一般有受過正規銑床訓練的人,都可以在十分鐘之內調整完畢,所有銑床教材第一課就是教這個的,所以不用考慮回差問題

3,工作台跳动<3丝
全世界的砲塔銑因為構造的關係,所以各軸向均可以調整,工作台偏差完全可以靠調整機頭來調正,不過台灣的教育可能和大陸不太一樣,
台灣所有的銑床均會調整床台每1000MM有0.06MM的水平落差(左高右低),這個離隙角是為了讓多刃刀具不會有一個以上的刃部作切削動作,以保證工件尺寸的正確性

4,各丝杠明显无锈蚀磨损
砲塔銑和家用銑床不同,是集中供油潤滑系統,這樣如果絲桿還有辦法生鏽的話,那我就沒話說了

5,手摇轮感觉越轻越好,正反的力度相差不大
台灣砲塔銑自六十多年仿製出第一台以來,規定都是使用滾珠絲桿的,所以手搖的感覺不可能太重

6,配件越齐越好,齿轮成色好

砲塔銑裏根本找不到幾個齒輪,又不是車床,怎麼會有齒輪成色的問題?
砲塔銑裏的主齒輪是尼龍輪配同步帶,不太會磨損,但會有掃齒的問題
不過配件在台灣或大陸都非常便宜,大陸朋友可以上淘寶上看看就知道了

7,通电运行操作没有不正常的杂音,整机噪音小
雜音大部份是軸承磨損所致,換上就沒問題了,因為是同步帶傳送,若軸承沒問題,噪音也不算太大
砲塔銑的軸承均設計成使用者可換,不像車床主軸軸承一樣的麻煩的,車床要專人換軸承,砲塔銑則可以自己換

8,外观不太旧,关键位置没有缺损

外觀見仁見智,無法評論,最常見的缺損是微進給手輪不見了(十台有九台缺),淘寶上一個不到十塊錢,買來裝上就行
不過裝上了只是好看而己,所有的砲塔銑都有自動微進給,應該不會有人閒的用手去搖他

2,主轴径向跳动<2丝
樓主的第二點,我搬來最後面來解釋
因為這才是挑砲塔銑床的重點
如果旋轉時打表會有徑向跳動的話
謝謝光臨,換別間買吧
旋轉時會有徑向跳動的砲塔銑床可以回爐了
買了也沒用,銑個溝都不直,銑個六面體都不準

如果是停止時搖動主軸打表會有徑向跳動的話
這種主軸徑向跳動的來源有兩種
一種是軸承的磨損
另一種是主軸箱體磨損
軸承磨損的話可以調整預緊螺母的間隙來修正
但是主軸鑄鐵箱體磨損就要換整個主軸頭部了
銑床頭部的價格佔整台銑床的1/3以上
換新完全不划算
所以建議不要買
一般人不會去調主軸預緊螺母
但是賣床的二手商人一定都會
所以買二手床如果遇到搖動主軸打表還有0.02MM以上遊隙的銑床
除非是廢鐵價,買來練練手還行
否則新手還是不要碰來的好一點

网友:
又学知识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大陸朋友喜歡用台灣砲塔銑床,但是台灣人比較愛用日本牧野砲塔銑床或是美國bridgeport砲塔銑床
不過說實在的啦,台灣的砲塔銑床雖然比不上日本或美國貨
但也不錯用的

本人手上目前有兩台砲塔銑,一台日本 ...

感謝這位台灣朋友的熱心解答,確實在二手貨裡面價位排序就是日本>台灣>其它

我之前留意過很多品牌型號的2號銑,日本及台灣的二手報價均在10K人民幣以上,某一刻我碰到一個熱情的汕頭老板娘,幾乎想買下她手中的12.5K人民幣台灣炮塔銑,最後還是沒成交,原因是價格問題。

同型號機器大陸貨只需要8K,我考慮打算改成數控,要換掉絲槓及滾珠螺母,所以現有機器上的東西太好了反而浪費,接下來發現了這三台廢鐵價的4號銑(7K人民幣/台),它可以開機,聲音不大,主軸跳動還好了(沒帶表)只是手感覺了一下,打算用它兩三年然後賣廢鐵,還能回本50%,嘿嘿。

其實我是一個小白,前面數的1,2,3,4,5,6,7,8點,是我給自己打氣的,幻想自己是已經入門的機械愛好者;

聲明:本人總結1-8條對於選購炮塔銑基本上沒有參考價值,如果有朋友想要購買炮塔銑,請仔細閱讀台灣朋友的意見。

以下奉上機器照片

楼主:
7K价格的炮塔铣照片放送

大姐很残,我和罗兄都没看上

楼主:
掀起油布:

楼主:
电源开关特写:

楼主:
二姐的手摇轮:

楼主:
想用纸币擦一下丝杠,全是黑的,看不到金属色,努力看了下,似乎磨损不算大

楼主:
主轴和机身:

楼主:
三姐妹的电源箱都是这样子:

楼主:
初号机的数显表,手摇有反应,但是屏已经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