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3-24):
刚入FPV。在选飞控上犹豫。请问:FPV 自动返航(涉嫌广告已屏蔽) H牌 OSD 平衡仪与ARKBIRD平衡仪 OSD调参 FPV R-T-H返航飞控 兼容MTK3329 气压定高 这两款哪个功能全、性能好、稳定、性价比高? 本人有天行者1680滑机 想远距离飞行并能失控自动返航等多种功能 求高手给一主意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H牌飞控,调试简单,性能稳定,觉得不错,楼下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H牌飞控,调试简单,性能稳定,觉得不错,楼下继续

感谢推荐,H牌飞控,现在有各通道pid参数开放、gps耦合惯导、支持水平或者垂直前后方向安装、自定义飞行界面、惯导可信度显示、支持普通布局和飞翼和v尾布局固定翼、看门狗、航线、定点盘旋、平衡模式三轴参与控制、失控自动回航、中文菜单
跟踪天线、433和地面站也马上与大家见面
现在使用人数也比较多,而且有两个讨论群,群内讨论热烈,基数大,发现解决问题的周期就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