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72m和2.4G的控

楼主(2012-03-24):
最近想换手里的6ex的控,纠结在T8fg和10c之间,本人原来玩电直和固定翼,最近对FPV感兴趣,想先换个控。有人说2.4G不适合玩fpv,有的说可以,纠结,请教高手2.4G适合玩fpv吗

网友:
我天7(2.4g)  +功放,飞过8.4公里未失控

网友:
就单性价比  T8FG  足够可以把 10C 给比下去!!!!!!!!

网友:
标题

详细和楼主说吧!不是不可以,72M和2.4G飞FPV都好,72M随便加一个2代功放上10千米,不是问题,2.4G随便加一个现在大家常用的2.4G 2W功放也随便上10千米,问题来了。选2.4G后,图传就只能选1.2G和5.8G了,这两个图传,1.2G的干扰GPS严重,相当于定时**放飞机上。再说5.8G,技术不成熟,虽然不会干扰GPS和遥控,但是距离不行,是图传中距离最短的。  接下来就是72M,选择72M,图传不受限制,当然选2.4G,因为2.4G介于1.2G和5.8G之间。不会干扰GPS和遥控。距离也远。1W的2.4G原装天线,半径2千米没问题,前提地理条件好。呵呵。但是问题又来了。72M功放,第一携带麻烦,还有接线接遥控麻烦。第二,72M最大功率是7W吧!对人的辐射很大,危险。。。。。以上数据都没有跟踪云台。。。可以给楼主参考参考。

网友:
楼上一看就是老玩家

网友:
6楼的高人也

网友:
说了这么多唯独漏了2.4的一个小问题……你朋友用2.4玩模型在你边上……你的图传信号可能被干扰!

网友:
要我说都是折腾,都是瞎折腾,FPV就是一条折腾的路

网友:
天6升级到T8FG的路过,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我之前是72M的控配合2.4G的图传,一开控图传就不行了屏幕就蓝屏,目前还搞不清是什么回事?

网友:
六楼进步好快噢 。T8FG我用过,功能很强大飞直机很好,但飞FPV要求的是稳定性和可控距离。
从这二方面看T8FG不如10CP,2。4G的。实测10C 2。4G的比T8FG可控距离远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