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也有炸机的时候 720p

楼主(2012-03-24):
高手也有炸机的时候

网友:
没有百分百的保证,所以说再好的技术也别在人群里炫耀。

网友:
这怎么看着像是失控或是自旋了

网友:
 尾巴是直升机的命根子。在条件按允许的情况下,尾舵机要上最好的。

网友:
不锁尾了 如果高的话或许像这水平能救下来

网友A:
尾舵机卡舵了,高空熄火降落也救不了了。因为会越转越快的。o(╯□╰)o

网友:
高手炸机才更好看 大家都喜欢看炸机

网友:
我是来看高手炸机的

网友:
哈哈看来杨格挺耐炸的,感觉尾杆都没事 又多一台机子选择了

网友:
尾舵失控或者滑套卡了自旋了,这么低的高度确实救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卡舵了,高空熄火降落也救不了了。因为会越转越快的。o(╯□╰)o
这是哪来的?

网友:
应该是油门错舵了,在快接触地面时桨平面已经与地面基本平行了,是打错油门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来的?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尾巴出问题,飞机自旋

网友:
1:58时尾巴出问题了?
还是错了螺距?

网友:
机械故障 与技术无关

网友C:
尾舵挂了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仔细看,肯定不会是错舵,这失误太低级,炸鸡的时候尾巴快速自旋,应该是尾巴出毛病了

网友F:
哪里出毛病不确定,只是看见打飞了好多图,也许飞出去的还有旋翼头零件,估计不少换零件了,炸得很有力量

网友G:
落地时感觉好轻啊

网友H:
高手就是酷,连炸机也这么酷

网友I:
我是来看高手炸机

网友J:
高手炸机也很正常。

网友:
每次看有NICK的视频就有炸机~

网友K:
象是卡舵了.

网友L:
高手就是高手 炸鸡感觉轻轻拍地一样。小炸

网友M:
要到这水平我炸也心甘情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