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k 请进,请教dsx7如何设置田宫坦克问题!

楼主(2012-03-24):
bank 请教你dsx7如何设置才能玩田宫坦克?这控貌似挺复杂!拜谢!!!!

网友:
忘了在哪个贴里提到过

先把控上面四个通道的行程设置为100%,然后设置坦克的DMD,DMD设置成功后,将控上对应炮管附仰通道的行程设置为125%以上,这样开炮和开枪就不用打微调了

楼主:
   多谢提点,不知道能不能设置成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bank 上将,坦克的DMD设置是什么,新手不明白,还请老师指教!具体是那帖子详解过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nk 上将,坦克的DMD设置是什么,新手不明白,还请老师指教!具体是那帖子详解过啊,找不到!

我也忘了哪个贴,看说明书吧

楼主:
坦克已经折腾好了,可以使用,拖头还有小小问题,谢BANK大湿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