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我的,第二台911又出问题了,尾电机如何修?

楼主(2012-03-24):
如图所示,改如何修复?

楼主:
第一台机器到处上胶,出了问题感觉很麻烦
第二台机器没有上胶,怎么出了问题还是感觉很麻烦呢?

网友:
我是直接剪线换电机的

网友:
可怜的911给你操的不成机形了

网友:
电刷坏了而已 弄正 或者换一个就OK

网友:
这么折腾不去换一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
还是换一个尾电机比较好,自己修,电刷太小,搞不好短路了会烧主板,

新换的电机建议加一点点502把电机后盖粘住,不要太多,粘到电机里面就挂了

已经干掉三个尾电机的低手忠告

网友:
我把屋头一个原来三通的尾电机的屁股取下来再接到和你一样的空心杯里!
  告诫LZ!尾电机屁股出来时千万别用力推进去,而是要把中心对准屁股里中间两个电线之间!

网友:
911我都玩够了,开始没兴趣了,到现在还没有一点事。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还好我用它把手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改如何修复?

旧版的尾马达座的设计可以保护尾盖,看不懂这个新版的设计。

网友:
911飞了一个月不到,果断换了cp

楼主:
6通太贵了吧

网友:
请问这是新版的吗?

网友:
粗一点的热缩管套一下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新版的,但看楼主的图片,这个设计有点像长城9958的设计,可以保护电机线不容易炸断,可惜911又稳又暴力,以致飞它都有一种想拼命操的冲动,其他同志应该也是如此,最后的下场就是猛炸鸡这个设计保护了电机线可又保护不了电机盖,真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啊  看来厂家还得改改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