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我也把12V电接到视频眼镜上去了

楼主(2012-03-24):
拆开看了,一个1K欧电阻烧了,更换后单独给控制盒上电,电源灯亮,再接上眼镜,灯灭。就像带不动负载。

没找到哪里还有烧坏的迹像,整了半天没搞定,有模友会修这个不?

网友A:
标题

猜想那个所谓1k电阻只是个贴片保险丝

网友:
可怜的孩子。。还没飞就没了。。。返厂家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想那个所谓1k电阻只是个贴片保险丝

剑侠说的对,那个是个保险丝,你直接短接试试

楼主:
不是保险丝,贴片电阻,上面印的102,1K欧的。
换了这个电阻后单独给控制盒上电,电源灯亮,接上眼镜就不行了。

这个可以返厂?谁有他们电话啊,盒子早被我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保险丝,贴片电阻,上面印的102,1K欧的。
换了这个电阻后单独给控制盒上电,电源灯亮,接上眼镜就不行了。

这个可以返厂?谁有他们电话啊,盒子早被我扔了

说了你又不信我就没办法了,是在电源正极过来的第一个贴片元件对不?你直接短接,保证能用,不能用的话我赔你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保险丝,贴片电阻,上面印的102,1K欧的。
换了这个电阻后单独给控制盒上电,电源灯亮,接上眼镜就不行了。

这个可以返厂?谁有他们电话啊,盒子早被我扔了

楼上兄弟说得是,不过我没亲眼看过,所以为你我拆了我的眼镜盒子,一眼看见标的是F1,很明显是常用保险丝的标号F(fuse)。电阻一般是标R的。
102不仅可以标电阻1000欧,还可以标电容1000p,如果是保险丝可能是标的熔断电流1000mA。再用万用表量了一下,0.1欧,不用怀疑了。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我明天拍两张照片先,东西都放单位的私人工作室了,呵呵.

印象中标了102的贴片,旁边好像确实是标了F1,我认为102应该是1000欧的电阻,我这拆了贴片拆了用表量了下,接近0欧,如果是保险,那就是好的,如果是电阻,那就有问题了.

这个102贴片我换成1K欧电阻之前,上电灯都不亮,换了之后灯倒了亮了,但是不能接视频眼镜.
不过可能我记错了,明天踢完比赛赶紧试试

谢谢(涉嫌广告已屏蔽)还专门为我把眼镜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兄弟说得是,不过我没亲眼看过,所以为你我拆了我的眼镜盒子,一眼看见标的是F1,很明显是常用保险丝的标号F(fuse)。电阻一般是标R的。
102不仅可以标电阻1000欧,还可以标电容1000p,如果是保险丝可能是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兄弟说得是,不过我没亲眼看过,所以为你我拆了我的眼镜盒子,一眼看见标的是F1,很明显是常用保险丝的标号F(fuse)。电阻一般是标R的。
102不仅可以标电阻1000欧,还可以标电容1000p,如果是保险丝可能是标 ...

这个学习了,留个爪印,以后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我明天拍两张照片先,东西都放单位的私人工作室了,呵呵.

印象中标了102的贴片,旁边好像确实是标了F1,我认为102应该是1000欧的电阻,我这拆了贴片拆了用表量了下,接近0欧,如果是保险,那就是好的,如果是 ...

你错了,原贴片原件(也就是保险丝)你量才0欧,说明已经熔断了,当然不亮灯眼镜不工作。

网友:
还好,我的是12V

楼主:
谢谢seibu,眼镜今天修好了.真开心!
最近整个台小雕刻机,可以刻点环氧板,如果要切点什么小东东,给我图,我免费帮你切,以示感谢啦.....

那个102的确实是保险,今天又量了一下,是断路的,奇怪上次量怎么是开路.
从二极管上剪了一截引脚下来把保险短路了,通电OK,呵呵,保险是个好东西,哪天上哪再找个102保险换上去.

话说这个眼镜的支脚真容易断,粘上一用力又断,搞了好几次了,再断下次粘个铁片上去.....

网友:
这眼镜做工还不错,接错了也没烧。
断路、开路,不都是烧断了的吗  还有0欧 估计是无穷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