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图传适合吗?还缺啥?求达人指导!

楼主(2012-03-24):
天7 控(好像不适合FPV,没办法就这个了),冲浪者,暂不升级(2212 KV2200无刷电机,30A电调,马刀桨 6X4,3S 25C 2200mAc

1.准备上图传,达人帮忙看看行不,好像还缺电源吧?(这样配能飞远吗?至少超出论坛规定的范围)

2.再买个USB采集卡用上网本做监控,不录像。

3. 520线摄像头

柏通正品 1.2G/1.3G 800mW无线影音传输

健博通 1.2G 8db/10db SMA 平板天线,罗美柏通百特

4G 2W WIFI WLAN 功放,2.4G遥控增程,10km

1路监控采集卡 一路USB视频采集卡

网友A:
只是那点范围不需要平板和功放,那点钱上个os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那点范围不需要平板和功放,那点钱上个osd就可以了

我是说超出论坛规定的范围。天7距离才几百米啊

网友B:
这个配置的话,你等着看炸机吧。
飞机加了FPV设备,载重肯定上去,再加上你是第一次玩,所以最好飞得慢一些,稳一些,你的马刀桨和电机,大概是打算飞时速120公里吧?那样的话,砸在地上,所有的设备都成了粉粉面面了。

网友:
FPV还有一个原则,图传设备的距离最好别超过遥控器的距离,要不然你会看着飞机越飞越远,却一点办法都没有,那绝对是最惨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的话,你等着看炸机吧。
飞机加了FPV设备,载重肯定上去,再加上你是第一次玩,所以最好飞得慢一些,稳一些,你的马刀桨和电机,大概是打算飞时速120公里吧?那样的话,砸在地上,所有的设备都成了粉粉面面 ...

不追求速度,据说冲浪者机翼很弱,这套设备能飞个3、4公里就够了

网友:
OSD是要的,最好是带返航,平板天线没必要,原装天线也能有个8公里,搞上一大堆东西,麻烦、累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追求速度,据说冲浪者机翼很弱,这套设备能飞个3、4公里就够了

你最好把电机换成KV小的,我推荐930,用10寸桨,螺距也没必要那么大,总之要慢速大推力。

网友C:
标题

重量大概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大概多少呢

现在冲浪者飞行重0.6公斤,不知道加上FPV设备是多少,不能太重吧,怕机翼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