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 PRO 今天差点就飞丢了

楼主(2012-03-24):
在地铁站旁的空地飞,在暴力飞行时高度过高,速度过快,直接飞过头顶后又飞过地铁高架线就不见了。赶紧顺着消失的方向去找,花了一个半小时还真找着了。
还是运气好啊,X450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一小块空地上,一边是围墙然后就是地铁站,另一边是比人还高的灌木丛.

只是不明白怎么会摔得这么惨,一个电机飞出3米多远,设备支架全塌了,下中心板一角断裂,电池一直在放电找到时已经怀孕了。当时是处于GPS姿态模式、
开启了航向锁定、设定了失控保护。一看到飞远了首先就切换到自动回航但没有效果,然后关控也没飞回来。

网友:
玩GPS回航得有心理准备,近距离玩玩可以的,远了还是避免使用吧,这里面原因复杂!

楼主:
还好找到了尸体,那可是两大片茂盛的灌木丛啊,炸机时如果不是正好掉在空地上就很可能找不到了,找的时候只是碰运气,差点就放弃了,感觉就像中奖一样

GPS回航就应该距离远才有意义啊,不然近距离的还用它干什么,我近距离测试效果还可以才放心大胆的飞,结果关键时没起作用,唉!

网友:
XA 可没有关控回航LZ

网友:
楼主节哀,常在天上飞,哪有不摔机啊,

网友A:
要飞暴力就用 手动模式飞,要不然再牛B的飞控都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飞暴力就用 手动模式飞,要不然再牛B的飞控都会出问题

怎么感觉总是有那么多说得过去的理由呢? 飞跑了 GPS都不好使了还能找到解释的理由??厉害+佩服!有问题也变成没问题了!说出一万个理由也只能愿你自己没飞好呵呵!飞手节哀吧!

网友:
我都想出XA四轴了,不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C:

遥控器中设置好失控保护,没有信号时接收机会自动切换到回航模式,我在现场都测试过了的

楼主:
P飞控新功能:内置黑匣子,可以记录近60分钟的飞行数据。当发生故障时,便于用户自行分析飞行问题。  ---------一直未见到具体说明,这个该怎么用?

网友:
XA真的不行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飞控新功能:内置黑匣子,可以记录近60分钟的飞行数据。当发生故障时,便于用户自行分析飞行问题。  ---------一直未见到具体说明,这个该怎么用?

至今尚无人知道!

网友:
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总是有那么多说得过去的理由呢? 飞跑了 GPS都不好使了还能找到解释的理由??厉害+佩服!有问题也变成没问题了!说出一万个理由也只能愿你自己没飞好呵呵!飞手节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