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DSM2接收是否原装正品?

楼主(2012-03-24):
前段时间看过一个帖子,提到原装接收断电后再通电LED会闪,山寨的接收不闪,现在找不到这帖子了,如果用DX8如何鉴定接收是真品或山寨?麻烦前辈指点!

网友:
我的山寨AR6200和LZ说的原装一样通电后断开在接上会闪,不过正品的RD921也是断电然后通电后会闪~

网友:
看它的价钱!

网友:
6100可以用灯闪来判别,但现在副厂的6200也是会闪的

网友:
呵呵``

6100基本 好象停产了 其他带卫星天线的 主要看卫星天线的颜色,原装的是透明的。

网友:
基本都停了吧
除非你买7通的RD721,估计是正品吧
其余的神马AR6100,AR6200之类的全是山寨的

楼主:
这样麻烦了,刚180米淘宝了个AR6210带卫星,店家说保证原装正品,是原装控拆机的。这样不是没办法知道真或寨?

网友:
肯定是山寨了拉!不过山寨的也不错哈!我的山寨6100比我原装的6110还远!自己拉距离试的

楼主:
晕。。。其它山寨的100米左右,真的没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