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绕电机发热。请师傅们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2-03-24):
新西带2212 1400KV线断了之后重绕,(原来是  0。21线5股9圈 )后来想改成KV1000(8股8圈)。绕法:A相(1顺时针 2逆时针 7逆时针 8顺时针)。B相(3逆时针 4顺时针 9顺时针 10逆时针)。  C相(5顺时针 6逆时针 11逆时针 12顺时针)。三角接法。绕了三次装好之后通电加满油20来秒热得手拿不住。检查没有发现短路。实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迷津!在些小弟感激不尽!谢谢了!!

楼主:
请教三角接法1+12    3+8  5+10是这样吗?想确定一下。。:loveliness:

楼主:
电机轴和轴承也换了还是发热!

网友:
菜鸟感觉是股数和圈速错了,8股8圈应该比5股9圈kv值高

楼主:
标题

回楼上朋友kv肯定比原来低,再说发热和这关系应该不大。另外发现一个现象:不装转子通电加满油定子发热厉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现在角接估计变成1800KV左右。改成Y接估计在1200KV左右。

网友:
2212KV1000的,0.21线5跟并绕13扎

楼主:
标题

特别感谢!但是有个问题:kv1400是5股9圈为什么8股8圈变成了1800左右?难道5股9圈是y接?拆的时候还真没注意。。。谢谢

网友(2012-05-03):
线多了,圈线少了能不高KV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8691&extra=page%3D1&page=1
这里有答 案

铁芯发热厉害几个可能,1是测试转速太高,铁损大(铁损与电子转速正相关),我自己绕的一个蝎子3026 2400Kv,6S下,空转1分钟,定子就差不多有60度了。2是线绕错或接错,导线发热,传导至铁芯。有时候导线绕错一个齿槽,电机也能转,但是比预想中发热和电流大许多。

建议绕线之前先了解下绕线相关知识,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A:
建议楼上把电子转速去掉,因为电子转速高低是电机(磁极多少)固有性质决定,只是影响电调发热,跟电机铁耗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你自己的理解,不需要强加给别人。削弱磁钢,铁耗会下降,而电子转速一实际转速一样会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上把电子转速去掉,因为电子转速高低是电机(磁极多少)固有性质决定,只是影响电调发热,跟电机铁耗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你自己的理解,不需要强加给别人。削弱磁钢,铁耗会下降,而电子转速一实际转速 ...

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电子转速增高,铁耗增大。比较某两个指标的时候,请默认其他条件不变,否则没法比较。
1,电子转速即电子换向频率,这与铁耗直接相关。
2,电子转速 = 实际转速 X 磁极对数。电子转速并不是电机的固有性质,请不要误导。

结合以上两点:对于某一个电机而言,磁极数是固定常数,因此也可以看做实际转速增大,铁耗增大。
但是如果是比较两个电机,具体请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page=7#pid7741179

keke899,看来你还是死不承认自己错了。。。你可以自己做下试验看看。
我个人不是很欣赏死不承认自己错了又说不出个理来的人,说话要有凭有据,如果还是这种没有任何理论或实践支持的言论,我不会再回复了。

网友:
铁耗只因磁极数量和磁密引起,判断电机只用知道其空载电流便知道铁耗,其本质前面的讨论已经说得很清楚,不管什么极数,空载电流大小就是反应铁耗大小。而不是通过电子转速求得铁耗。电子转数高只反应电机实际转数高或磁极多,它不能决定铁耗高低,也不是必须知道的量,再有电机教科书里找不到电子转速这样的名词,所以你认为用自拟词语来解释电机的两大损耗合适吗?

网友:
你的电子转速留着自己消化就好,不需要整天搬出来,仅仅是个表象没什么实际用处,一般我们只用知道电机内阻,空载电流,功率,kv便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电子转速增高,铁耗增大。比较某两个指标的时候,请默认其他条件不变,否则没法比较。
1,电子转速即电子换向频率,这与铁耗直接相关。
2,电子转速 = 实际转速 X 磁极对数。电子转速并 ...

麻烦大家看东西看清楚,红字部分。电子转速(electric rpm)只是形象一点,也可以称作电子换向速度(Commutation Speed)。

电子转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电调都有自己的最大电子转速限制,就是换向频率限制。这里是大部分品牌电调的最大转速限制。比如好盈的,2极电机210,000转,12极电机,25,000转。。。其实就是换向频率不能超过2 X 210000 X 60 =  25.2 X 10^6 Hz。电调介绍上面标明多少极的电机最大实际转速多少,那是为了方便用户看,不用自己去点计算器。

这一段自己谷歌一下:
“Iron loss is mostly caused by the magnets acting on the stator, so it is relative to the 'electrical' rpm.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iron' loss are hysteresis loss (which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rpm) and eddy current loss (proportional to rpm squared). Hysteresis loss dominates at low speed, but eddy current loss becomes dominant at high speed. Therefore the plot of iron loss vs rpm starts out as a linear slope, but steepens towards an exponential curve at high speed.”

我实在是不想解释太多,到此为止吧。。。

网友A:
呵呵,那就是麻,转速限制是转速限制,跟铁耗是两方面问题,电调上已经标得很清楚多少转对应多少极,不需换成电转速来理解,再者 懂得转速跟铁耗的比例关系,就很容易求得各转速下的铁耗。再参进电子转速来计算什么?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认为这不是新手想看到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就是麻,转速限制是转速限制,跟铁耗是两方面问题,电调上已经标得很清楚多少转对应多少极,不需换成电转速来理解,再者 懂得转速跟铁耗的比例关系,就很容易求得各转速下的铁耗。再参进电子转速来计算什么? ...

我不知道该咋说了,不是道是我中文表述有问题还是你看不懂。。。
我再说的明确一点:
1,电机定子上线圈的电流方向发生一次改变(电子频率)=》某齿槽和相对磁铁从吸引到排斥 =》电机转动一定角度 =》电流方向继续改变 =》电机转动 =》电机的转子上的磁铁转动 =》磁铁绕着定子铁芯转动 =》磁滞损耗+涡流损耗 = 铁损。
2,磁滞损耗与电子换向频率呈正比,涡流损耗与电子换向频率的平方呈正比。
3,因此铁损和电机转动,更确切的说和电流换向频率(也就是电子转速),是密切相关的。

为何强调是电子换向频率而不是实际转速,是因为对于两个各方面尺寸一样的,A电机:一个14个磁铁,10T delta,Kv 1000; B电机: 一个10个磁铁,14T delta,Kv 1000。两个电机都在10V下空转,两个电机的实际转速都是10000转,但是A的电子转速是10000X14/2 = 70000,B的电子转速是50000,此时A电机的电流大于B电机的电流 => A电机的铁损大于B电机的铁损。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磁极数比较多(比如12N14P)的电机是不适合太高实际转速运转的,比如20000转,电子转速就是140000转;另一个12N8P的尺寸、Kv一样的电机,实际转速也到20000转,但是电子转速只有80000转,因此其铁损会低很多,反应在空载电流会低很多。所以直电的电机和涵道电机,因为实际转速要求很高,因此多为9N6P,12N8P,12N10P等的外转子,或者12N2P,12N4P的内转子。而固定翼或者直驱螺旋桨的电机,实际转速相对低很多,一般都是9N12P,12N14P或者多极电机(18N20P,18N24P之类的)。

不知道我次有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

网友A:
只能说那是你沉迷在自己有限的对比实验里,假设两个电机一个使用强磁一个用弱磁,结果就不一样了。你的推理逻辑是1 1=2,2就一定等于1 1。实际上14极电机一样有比10极电机铁耗低的情况,关键就看材料的选择。所以2一定是1 1得来就不成立。换句话说,多极电机一样可做成高换相频率,低铁耗的电机,因为电子频率并不能决定铁耗,频率仅仅是极数的反应,而永磁场的性质才是铁耗的起因。伙计别太固执了,这些书本上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那是你沉迷在自己有限的对比实验里,假设两个电机一个使用强磁一个用弱磁,结果就不一样了。你的推理逻辑是1 1=2,2就一定等于1 1。实际上14极电机一样有比10极电机铁耗低的情况,关键就看材料的选择。所以2一 ...

你不懂如何比较两个参数吗?比较两个参数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要假定其他参数相同。。。哎。。。晕死,我实在是有点无语了。
你多大啊?学啥专业的?如果还在读高中,那我还是可以理解。

网友:
我是真心的想解释清楚一个问题,看来不是我说的不清楚,是你的问题了。你可以回顾一下你的回复,你怎么总扯一些其他参数进来?这样你怎么来作比较?影响铁耗的因素那么多,你不假定其他因素不变,你怎么比较某一个参数和铁耗的关系?铁耗是由旋转的转子上的磁铁作用于定子铁芯,这个在我前面的回复的那段英文中不是说清楚了吗?磁铁磁力弱了,铁耗会低,这个要你说啊?磁力为0,哪里来的铁耗?哎。。。怎么会这样呢,有点对牛弹琴的感觉啊。。。

网友:
很简单,谈铁耗 把你所谓的电子转速去掉,换成磁钢个数不就完了吗,这样大家都很直观,否则就是误导大家,记着 跟铁耗有关的是钢数量不是什么电子转速,磁钢是基础,不懂得磁钢数,谈何而来电子转速?我们是讨论的是电机不是讨论电调!虽然我连中文都没学好但我懂得这么个道理:英文再好也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该咋说了,不是道是我中文表述有问题还是你看不懂。。。
我再说的明确一点:
1,电机定子上线圈的电流方向发生一次改变(电子频率)=》某齿槽和相对磁铁从吸引到排斥 =》电机转动一定角度 =》电流方向 ...

 产生铁耗的实质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