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

楼主(2012-03-24):
请问四通道的
遥控器
用在油机上,副翼用Y线连接,接收机是6通,最多能控制几个
舵机
?

网友A:
本来打了很多。。。怕你看不懂,都删了。。你可以理解为4通道飞机能同时做出4个动作 简单理解 不用Y线 你能控制4个舵机。

网友B:
Y线够多的话你想控制几个就控制几个~~

网友C:
Y线是什么啊!新手…莫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