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怎么选择?

楼主(2012-03-24):
以前基本上一直飞150g的3mm KT clik,近期迷上了室外飞行,近日购入Skywing 39寸 EPP Sbach342,做工真是不错,装完机后迫不及待约3级风试飞,在练习垂直圆周滚的后半周没救起来,小炸。如果按这个速度炸下去,一个月得买2个啊,承受不起!悲哀之余,作了自我反省,貌似还得回到KT的道路。现计划做500-600g翼展1M的3D 5MM KT机,因户外风还是经常有,需要考虑桨速和稍快的飞行速度,请问各位朗宇2216 KV1250 9050桨能否胜任?我的电池是3S 1300mA,按这个配置,能飞(3D动作)7分钟吧?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
1、1M翼展 5MM KT机翼仍和常见的885翼展机翼那样用1根碳管是否足够?
2、机翼是否应该选择如INDEX那样比较小的还是可以选择其他,如SBACH EPP版、CLIK等?

网友:
只要飞机500g以上了  3级风 爽飞 ,目前我的好小子都将近600g了,但是我还搞了夜航,以后准备上航拍!好小子就是牛,我能飞,你也一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