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浩马特电机断轴

楼主(2012-03-24):
切熄火慢了,浩马特
电机
轴炸断了,小齿垫片卡簧全丢了,我看轴有卖的,垫片卡簧哪里找去啊。这电机就扫一个齿然后断轴,干嘛不弄硬点,齿扫光了也没关系。而且最坑爹的是电机轴只能打个洞敲出来,用台虎钳夹着都拔不出来。
请换过轴的指点一下垫片卡簧哪里找去

网友A:
可以不用卡簧垫片 装上飞就是了。如果非常想用就淘宝上买一把。5块钱的够用了,飞机炸烂也用不完。

网友B:
深有同感,跟楼主一样,电机老是断轴,而且卖这种轴的商家几乎绝迹,强烈要求浩马特厂家出来想想办法!

楼主:
轴倒是有卖,但是厂家压根没想让你把轴拆出来。

楼主:
总结经验,把电机安的远一些,齿轮留一些矿量就不会炸断电机轴了,前两天炸机直接扫了大齿盘,电机轴没事。

网友C:
这轴还能断?我扫了几次齿轮,轴还安然无恙。

网友D(2012-04-30):
浩玛特的轴是容易断的,我都换了好几根了,也顺便换轴承,不贵 一套,卡环有得卖的,至于垫片我是用SPROT横轴铝垫圈代替,但要搓大一点,轴我是夹在台钳上,要把底下的螺丝拿下,转几下就松了,慢慢的用力的转拉出来。很简单的。装进去的时候,记得不要敲进去哦,要利用老虎钳慢慢的压进去的,要有技巧的,压一下,松一下再压,这样轴就会直直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