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接法求助

楼主(2012-03-24):
我有个开关电源想用来做充电器电源,但通电没反映,是不是要短哪条接线才能启动,请教懂的模友告诉我怎么接,谢谢了!

网友:
从来就没启用过吗?是不是坏的?也有可能进入保护了,那个调节电压的电位器拧到中间位再通电看看。用电压表测测。有的开关电源风扇不转或转速低了也不能启动的

楼主:
别人给的,不知道好坏,风扇应该是温控的。调了电位器也没有用。

网友:
楼主的照片不太清晰,右上角有英文,应该是与电源开关相关的内容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好像是“SWICH ON”“OPEN OFF”,此处应是指右上角的G端和R.C端开路时电源关闭。短接时电源打开。楼主可以试试。可能是强电,注意安全

楼主:
英文是 short :on   open:off ,已经是短接的了,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