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朋友来相会(mk制作与调试问题集锦)

楼主(2012-03-24):
玩MK的可否来这里相互交流?
本人入MK后几经周折,虽然目前JJ飞行正常,但当遇到问题时候很难找到较为系统的资料,大多求救于供应商,费时费力,人家也很忙啊,论坛上可参考的资料也聊聊无几,我知道群里有许多人在玩MK,有些人飞得很爽,有些人也和我一样经常遇到问题四处求医,甚至于从来没爽飞过,我希望大家一同来交流,把自己的资料或者制作经验、成功解决问题的方法技巧等贴出来,供大家学习和借鉴,本人代表自己及需要技术支持得人再次表示敬意和感谢!
下面是我的制作笔记,贴出来,抛砖引玉了~~~~~~~
15A电调地址

1 23

25A电调地址接线
1-4号烧一样程序,5-8号烧另外一样的程序
A1
GND
A2
全部空着不接

A1
GND
A2

A1
GND
A2

A1
GND A2
全部连接在一起

修改飞行模式
1按住ALT SETINGS
2 MIXER
3 HEXA 下面点 LOAD 输入飞行模式文件
4 WRITE
5 SAVE
6 OK

修改固件
1 拔下调试版连接帽,加电
2 CONTROLLER UPDATE
3 UP…输入固件
保存

映射遥控器通道

这个东西得自己调整,遥控器不在别人手上,远程不了

GAS 是油门,YAW是
方向/自旋,NICK是前后,ROLL是左右

你的遥控是哪个通道,你就设置哪个通道。

GAS 是油门,YAW是
方向/自旋,NICK是前后,ROLL是左右
你的遥控是哪个通道,你就设置哪个通道,然后点击“wrtie”保存设置,

烧写bootloader方法
调试板的ISP2 接飞控板的SV1(SPI)

接上调试板的跳线帽

然后烧写boot

调试板的ISP2 接飞控板的SV1SPI
接上调试板的跳线帽,打开MK-TOOLS工具,切换到控制台窗口(点击“controller update & Terminal...”按钮),上电。
然后烧写boot,点击“Flash bootloader”按钮,在弹出的**框中选中 飞控的boot文件,进行烧写

关机后电机不能启动,电调红绿灯慢闪,导航版蓝灯不亮,故障排除:

升级固件 firmware ,**框里选择
那个0.23 HEX文件

打开MK-TOOLS 调试工具,发现里面数据全丢了,需要1,重新刷0.86固件,方法见上面,2,映射遥控器通道,3,更新飞行模式方法见上面4,刷新罗盘固件,方法:升级固件 firmware ,**框里选择那个0.23 HEX文件
上述完成后,数据恢复,正常启动。
经常丢固件解决办法:
1,
单片机不良,更换单片机。
2,
晶体不良,更换。
3,
将晶体两端并联1M电阻,锁死晶体。

楼主:
另外,MK电调功率较小,飞行和调试时很容易出问题,许多人飞不起来就是因为电调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而不知道,MK电调自检通不过其他无法进行,电调问题也会导致MK奇形怪状的故障现象,一般人在这里就被MK拒之门外了~~~~本人也差点因此而放弃MK,换成了25A电调后,所有问题迎刃而解,望引起高度重视~~~

网友:
完全可以交流   我现在飞MK2.0  无GPS  罗盘   天气好  松手悬停半根烟没问题    2.0太稳定了

网友:
是的,我感觉2.0也不错。天气好是很好飞。

网友:
mk1.3都很稳,2.0当然就更好了。

楼主:
感谢支持的朋友~MK调好后很爽呀

网友:
只有MK的电机, 软件太复杂了,不懂

网友A:
大家有需要 我给大家汉化mk调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有需要 我给大家汉化mk调试软件

太好了,我要!谢谢~信箱:djkcds9@163.com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朋友们来交流呀

网友:
我GPS有问题

网友:
MKTOOL中文的给我一份呗,谢啦,7758742@qq.com

网友:
我也有MK2.0 来一份中文调参软件 568719289@qq.com

网友:
# Author: Ingo Busker
# last update: 22.10.2010
#--------------------------------------
# $ is LF  ,   ~ is CR
#where are the help-pages in the wiki ?
ucwiki/en/ = ucwiki/
# ---- Labels NC ------
AngleNick = AngleNick
AngleRoll = AngleRoll
AccNick = AccNick
AccRoll = AccRoll
MK-Flags = MK-Flags
NC-Flags = NC-Flags
NickServo = ServoNick
RollServo = ServoRoll
GPS Data = GPS数据
CompassHeading = RumboBrujula
GyroHeading = RumboGyro
SPI Error =SPI错误
SPI Okay =  SPI OK
I2C Okay =  I2C OK
ACC_Speed_N = Veloc_ACC_N
ACC_Speed_E = Veloc_ACC_E
Speed_z = Veloc_Z
N_Speed = Veloc_N
E_Speed = Veloc_E
P-Part = Parte-P
I-Part = Parte-I
D-Part = Parte-D
PID-Part = Parte-PID
Distance N = Distanc N
Distance E = Distanc E
GPS_Nick = GPS Nick
GPS_Roll = GPS Roll
Used_Sats = Sats en uso
# ---- Labels FC ------
YawGyro = GyroTimon
Height Value =高度值
AccZ = AccZ
Gas =气压计
Compass Value = Valor Brujula
Voltage =电压
Receiver Level =接受等级
Gyro Compass = 陀螺罗盘
Motor Front =前马达
Motor Rear =后马达
Motor Left =左马达
Motor Right =右马达
VarioMeter = VarioMetro
MK3Mag CalState = MK3Mag CalState
Servo = 舵机
Hovergas = Gas de Estacionario
I2C-Error = I2C错误
Current [0.1A] =电流[0,1A]
Capacity [mAh] =容量[mAh]
Voltage [0.1V] =电压[0,1V]
# ---- Labels MK3Mag ------
Magnet X =磁场 X
Magnet Y =磁场 Y
Magnet Z =磁场 Z
RawMagnet X = RawMagnet X
RawMagnet Y = RawMagnet Y
RawMagnet Z = RawMagnet Z
Attitude Nick = Actitud Nick
Attitude Roll = Actitud Roll
Magnet X Offset =磁场X偏移
Magnet X Range =磁场X范围
Magnet Y Offset =磁场Y偏移
Magnet Y Range =磁场Y范围
Magnet Z Offset =磁场Z偏移
Magnet Z Range =磁场Z范围
Calstate = Estado
Heading =标题
User0 =用户0
User1 =用户1
Acc X = Acc X
Acc Y = Acc Y
Acc Z = Acc Z
RawAcc X = RawAcc X
RawAcc Y = RawAcc Y
RawAcc Z = RawAcc Z
Acc X Offset = Acc X Offset
Acc Y Offset = Acc Y Offset
Acc Z Offset = Acc Z Offset
Heading X = Rumbo X
Heading Y = Rumbo Y
Attitude Source =来源
I2C Error =I2C错误
#------------------------------
Online-Versions =在线版本
Download =开始下 载
Update Version-List... =获取更新列表
Close =退出
Open Downloads... =打开下 载目录...
FLASH Bootloader (ISP)... = FLASHEAR Bootloader (ISP)...
Flash bootloader... = FLASHEAR Bootloader...
Update Software (serial)... =选择固件文件
normal firmware update... = 一般固件更新(RS232 / MKUSB)...
open & close comport =打开和关闭com口
Online Versions... =连线版本
Debug... =修改参数
Auto Update =自动更新
STRx 2x speed =STRx 两倍速
Activate Bind =激活绑定
AVR Program Verify =AVR的程序验证
Recent files... =最近的文件...
OSD Data =OSD数据
Waypoint Holdtime =航点保持时间
Distance to target position =距离目标位置
Distance to home position =距离起始点位置
Direction to target position =目标位置方向
Direction to home position =起始点位置方向
no OSD data =无OSD数据
Altitude: =海拔:
Height:[m] =高度:[m]
Radius:[m] =半径: [m]
Heading:[癩 = Rumbo:[癩
HaltTime: = Tiempo Parada:
Event =事件
stopped =停止
Scroll =滚动
Mode =模式
GE status =GE状态
RX quality =接收质量
Speed [m/s]: =速度[m/s]
Waypoint x from y =航点为x from y
0 / 0 = 0 / 0
Mode: = 模式:
?? = ??
Send waypoints to NaviCtrl =发射航点至导航板
Receive Waypoints from NaviCtrl =从导航板接收航点
Fly to position (NOW) = 正要飞往的位置
Delete waypoint and fly to HomePosition... =删除航点并飞往起始点
Altitude Setpoint =海拔高度设定值
Thrust =推力
Move to MK position =移动到飞控的位置
Start GE = 启动 GE
Change mode =改变模式
File = 文件
Load Picture... =载入图片...
GeoTag... =地理标记...
Settings =设置
Show 3D always on top =总是在最上层显示三维立体
Logging =登 陆
Start logging... =开始记录...
Stop logging =停止记录
Playback... =回放...
Data Link = 数据连接
RX only =只有RX
WayPoints =航点
Waypoints =航点
Editor... =编辑器...
Delete =删除
Communication timeout! = 通讯超时!
ERROR =错误
INFORMATION =信息
-> MK3Mag =电子罗盘
-> NaviCtrl =导航板
-> FlightCrl =飞控板
-> MKGPS =GPS
Analog data: =模拟数据:
Remote-Display: =远程数据:
Save only active/visible data ? $YES: only visible$NO: all data =仅保存活动/可见光数据
Export CSV... = 导出CSV...
.  not connected   . =没有连接
X-Axis: =X轴:
Flight-Ctrl Parameter =飞控参数
Firmware update && Terminal... =固件更新终端...
Exit =退出
Export (.csv) =保存文件
Load (.csv) =打开文件
Switch to (only from NaviCtrl) =切换至  。
Settings... =设置
BACK =返回
STOP =停止
START =开始
Are you sure ? =准备好了么?
Delete ALL waypoints on map =在地图上删除所有航点
Time = 时间
Motortest activ =测试马达
Address: =地址:
Analog (click to switch) =模拟(点击进行切换)
Unexpected Comport ERROR - Restart application ! =意外的端口错误请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waypoints in Mission Plan =计划任务的航点
Mission Plan =计划任务
Connected to Flight-Ctrl.$~ =连接到飞控l.$~
Add position to list =新增航点清单
Delete selected waypoint =删除选定的航点
Move waypoint down in list =在列表中下移航点
Move waypoint up in list =在列表中上移航点
Delete waypoints and fly to HomePosition... =删除航点并飞往起始点...
DelayTime: =延迟时间:
Use F2 to edit, Enter to apply changes =使用F2来编辑,回车来变更
Load waypoint list... =读取航点列表...
Save waypoint list... =保存航点列表...
Waypoint-List =航点列表
Send to NaviCtrl =发送到导航板
Receive from NaviCtrl =接受自导航版
Load from File =加载文件
Save To File =保存文件
Delete (local) =删除(地点)
Delete (NaviCtrl) =删除(导航板)
Delete (both) =删除(两者)
Waypoint =航点
Move Up =上移
Move Down =下移
Add =添加
Fly To... =飞往...
Channels =通道
Configuration =配置
Stick =杆
Looping =循环
Altitude =海拔
Camera =相机
Navi-Ctrl = 导航
Navi-Ctrl 2 = 导航2
Output = 输出
Mixer-SETUP =混合器设置
Coupling =耦合
User =用户
Gyro =陀螺
Misc =杂项
Function =功能
Channel  =通道
GAS: =油门:
YAW: =方向:
NICK: =俯仰:
ROLL: =副翼:
! No data received ! = !没有收到数据!
Sensitive receiver signal validation =接收灵敏度验证
Name of configuration: =配置的名称:
emtpy = vacio
Active Components / Functions =主动元件/功能
Altitude control =海拔高度控制
Compass =罗盘
Orientation fixed =定位
GPS = GPS
Axis-(de-)coupling = (De-)Coupling Ejes
Rotationrate limiter = Limitador de rotacion
Heading Hold (Nick/Roll) = Modo Acrobatico (航向保持)
External Control: =外部控制:
0-Off, Dubwise: Gain, Riddim >128-On =0关闭, Dubwise:增益, >128开
Setup of the looping feature =循环功能的设置
loop, while stick up = Looping, con Stick arriba
loop, while stick down = Looping, con Stick abajo
loop, while stick right = Looping, con Stick a derecha
loop, while stick left = Looping, con Stick a izquierda
Gas limit: = 气压限制:
Response threshold: =响应阀值:
Hysteresis =迟滞
TurnOver Nick = TurnOver Nick
TurnOver Roll = TurnOver Roll
Yaw P: = 偏航P:
Yaw I: = 偏航I:
Enable Altitude control =启用高度控制
0 - automatic~$120 - middle position=0自动~$120 - posicion media
Gain / Rate: =增益/速度:
Hover variation: =hover变化:
Stick neutral:~$point =中立点:
Setpoint: =设置点:
Altitude P: =海拔P:
Barometric D: =气压D:
Height limitation control =高度限制控制
Vario altitude control =速率式高度控制
use switch for setpoint =使用开关设定点
enable acoustic vario =启用声音代表速度
Servo control: =伺服控制 :
Nick compensation: = Compensacion Nick:
Servo min: =伺服小 :
Servo max: =伺服大 :
maxrvo refresh rate: =伺服刷新率 :
Nick = Nick
Roll = Roll
invert direction =反向
empty =空
Enable GPS =启用GPS
GPS Mode Control: =GPS模式控制 :
GPS Gain: =GPS增益:
GPS Stick Threshold: =GPS条阀值 :
Min. Sat. = Sats Minimos
CommingHome, Free, PositionHold = VolverACasa, Libre, MantenerPosicion
0-free, 100-PositionHold, 200-ComingHome =0无, 100定点, 200来自起始点
0- PostionHold by Mode Control = 0定点控制模式

楼主:
罗盘校正方法

整理 RC-发射器的偏航至对准零位

注意:偏航一定是零的情形中使用指南针。

你能在 Koptertool 中检查这些

口径测定

指南针的口径测定

<v:shape id=_x0000_i1026 style="WIDTH: 12pt; HEIGHT: 12pt" alt="" type="#_x0000_t75">重要的:当首先操作, MK3 玛格需要正确地被校正!否则 NaviBoard 将会表示你 " 犯错: 6 差劲指南针".

现在用一 " 按声音 " 校正指南针非常容易(版本 FC 以来:0.84)
这一个方法有利益你不必水平地支撑 Kopter" 完成式 "

重要的

尼克-和卷物轴提及这FlightCtrl,而且在混合器上,你使用!箭这FlightCtrl表示尼克轴!

Kopter 应该在外面被校正,远离有磁性的影响力!
远离磁场或金属的/有磁性的表面附近。
同时, 请从你的口袋取出你的手机等等。

<v:shape id=_x0000_i1027 style="WIDTH: 12pt; HEIGHT: 12pt" alt="" type="#_x0000_t75">地球的磁场各处不是相同.如果你改变你飞的地方就需重新校正。
(举例来说从德国到美国或从北方到南美洲)

步骤

功能

例子视野/功能

第 1 步骤
开始指南针口径测定

拉下偏航杆听见
(Kopter 哔哔声 1 x)

在一个发射器上在模态 2它 lokks 同类那样:

第 2 步骤
开始口径测定

拉下偏航杆
(Kopter 2声哔哔声 开始)

口径测定这X轴

前面的 Kopter
(箭方向这
FlightCtrl
指向南方北方。安图所示方向转动机架
直到翁翁作声停止。

口径测定这Y轴(卷物-轴)

替换 Kopter 90°
再次进行直到翁翁作声停止。

第 3 步骤
完成 X 的口径测定和 Y轴

把偏航杆拉下听见
(Kopter 哔哔声 3 x)

第 4 步骤
Z
轴的开始口径测定

把偏航杆拉下听见
(Kopter 哔哔声 4 x开始重做)

口径测定这Z轴(偏航-轴)

信息:如果 Kopter 以 X 或对于南方 (北方)的 Y轴表示,在这里它没有关系.

替换在卷物上的 Kopter 数时代-或者尼克-轴直到翁翁声的东西停止。

第 5 步骤
完成 Z轴的口径测定。

把偏航杆拉下

Kopter
听见 2声哔哔声即可

完成了!

楼主:
晕啊,传上去才发现右边一栏没有示意图,没办法弄上去,接下来我按顺序贴图上去,大家只能找到对应栏去看了,没办法弄啊

楼主:
MK朋友来相会

请按顺序对应上楼右边栏看

网友:
技术贴,要学!顶

楼主:
讨论的不多      啊

网友B:
呵呵,朋友,玩的经验不错,每次MK发布最新的固件我就都在第一时间更新并测试,有空多交流,看看我的MK飞行视频:
1,航点自动飞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wOTgwNTY0.html
2,室内carefree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wODc5MTM2.html
3,MK用OSD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yOTMzMTAw.html

网友C:
楼上的朋友玩的真不错,分享一下呀,以后遇见向你请教。

网友C:
再度顶起,希望玩MK的朋友跟帖,献出资料,谈谈成败得失,以便其他朋友集中查阅

网友C:
最近论坛那么多朋友发贴问MK的问题,也没人回答,为何不到这里集中呢?集中的人越多,看的人就越多,回答问题的机会就越多,单发一个问题贴,一会就沉下去了

网友D:
 大家加油,我马上也玩mk了

网友D(2012-05-01):
我也是mk1.3版本的0.84a的,能把调好的mkp文件发上用用吗?我也不懂,只是随便问一下,我是菜鸟,实在不会设置啊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mk飞控。慢慢加油门的话,为什么2号和4号电机转的特别快呢?谁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C:
看看会不会是飞控安装不平或者传感器没校正到0?

网友E:
回复 网友D:
mk1.3烧0.76程序最稳了,什么都不要调。

网友F(2012-06-05):
我刚入mk2.0,想要汉化程序,可以给我一份么?我的邮箱729330087@qq.com

网友G:
同求软件 和资料
85798002@qq.com
谢谢。

网友H:
现在MK的最新版本是多少? 2.XX?

网友I:
大家的MK是在哪里买的啊?
其实我想买套1.3,但是淘宝了很久,貌似很多店都很久没卖出东西了。。。。。
想问下各位是在哪里买的MK呢?可以的话PM我一下啊,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E:
我有mk1.3全套,非常稳。要的话pm.

网友J(2012-08-12):
有人用MK的IIC转PWM的转换板吗!

网友D(2012-12-03):
怎么都没有mk消息了啊

网友:
越来越少人玩mk了

网友(2013-01-21):
请教,MK都是在哪裡买的?然後一共需要哪些东西啊?谢谢!

网友:
MK淘宝上就有,不过我都是自己焊,成本只要淘宝的一半。

网友:
惭愧啊,我的MK1.3一年了还没能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mk1.3烧0.76程序最稳了,什么都不要调。

是不是真的?也得看不同的机架进行调节不同的参数吧?

网友(2013-03-04):
MK的交流群,QQ群号:164683286

网友:
各位老师您好,最近我在搞MK的电调,不知为什么电调发热得厉害,电机是没上桨的,只是空载,电调都会发热得烫手的,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下。顺便,顶一下贴。

网友:
你好,我这边有一台MK, 几次试飞,飞上去以后就开始抖,接着就就掉下来了,前后时间就3秒左右,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楼主能给一点建议吗?多谢了
电池电压有最低要求吗?说明书是要求4s的也就是14.8v,店家给的电池我测试只有12v,难道是这个原因吗?再一次谢楼主

网友K:
建议你仔细看看电调,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建议你仔细看看电调,检查一下

电调是怎么检查的呢

网友:
在地面进行打开mk-tools,逐个电调进行 motor-test

楼主:
很久没关注这帖子了,不知上面的朋友问题解决没?

网友(2013-06-06):
mk呀,想说爱你不容易

网友(2013-08-24):
你好, 请问我的MK电调,1.2版的, 为什么3s能工作, 4s电机就不转了呢?

楼主:
航模摄影与航模制作  333045831请加群讨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