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wkm六轴都稳么

楼主(2012-03-24):
今天难得好天气,好好调整机器,云台试飞。发现视频的抖动很多源自飞机姿态。gps模式,定点定高悬停发现飞机偶尔会抖一抖。x2x3俩通道调俯仰和横滚,在+-50范围内都没能改善。有点小郁闷啊,准备拆开装成y6。不知道大家都效果如何呢?

另外,解接电脑调参时出现几次云台俯仰和横滚自行转动,看到软件显示的相应通道在跳动。不知是何原因。
xa的六轴机架和双轴云台。图大没法发了

网友:
我的F550,全套DJI配置,用默认100的感度,也是不稳。与F450装WKM简直没法比。
但是通过远程调参,俯仰、横滚设为210,旋转为150,很稳了。你可以试试。
不过可惜,前天空中射桨惨炸,目前等配件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 cute

我养的阿拉斯加,还有7天就六岁喽,体重26.5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养的阿拉斯加,还有7天就六岁喽,体重53kg.

给链接 收了

网友:
有多少人在用y6 的!与米6相比 稳定性如何?

网友:
米6不稳主要来源于震动,需要给电机和桨做动静平衡,六轴感度比四轴要搞将近一倍,感度需要调高。个人觉得6轴没意义了,射一片桨照样掉下来,稳定比四轴麻烦,负载比起用2814的四轴也没有太大优势,正准备尝试8个2216的八轴。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调啊~看来俺的调整幅度不够大。不过换成Y6后,那种明显的左右晃动没有了。下一步着重减震!

楼主:
疑问

昨天的飞行为何会失控呢?不像是低电压失控保护了,因为回来还有11.4V,还早着呢。。而且之后白灯经常闪烁,今天中午的飞行也是经常闪烁~两下白一下紫。说明书意思飞行姿态一般。但是目视还挺稳的~不太明白了

网友:
我也觉得折腾6轴没啥意义!大机器带不了,带小机器又浪费!效率也不行!650V配2814效率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