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版的WKH 主控发热!!

楼主(2012-03-24):
我的Lite版的WKH ,,主控发热温度比较高,这样正常吗? 目前功能一切正常,,,,
担心会出问题。。

网友A:
什么版都会发热,正常现象

网友B:
这么大电流通过肯定发热滴@( ̄- ̄)@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测一下主控消耗的电流(单独给主控供电,去掉舵机和IMU),这时候的电流应该是150ma@5v以下,如果超过这个电流,那需要您发回来检测一下.

楼主:
恩,,多谢大家!!
回头我测测电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