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位测量方法

楼主(2012-03-24):
新上床的,咨询各位床友们,轴承安装位置的余量(过盈配合)是用什么工具测量的?~~~卡尺~~~还是千分尺~~~~还是别的工具?如果是千分尺那岂不是要买一套吗?0-25;25-50;50-75;75-100;千分尺选0.01的行吗?还是要0.001的,一般状态下使用选哪个牌子更合适?(一般状态是指非批量加工,偶尔车个轴承位),,另外问一下百分表能测量外直径吗?

楼主:
各位大哥怎么没人理我啊?是不是帖子发错地方了~?

网友A:
没有具体事例,让人无法回答!

网友B:
買把帶表卡尺足夠了。。。不需要千分尺。。。

网友C:
有把精度好的带表或数显卡尺就可以了。

网友D:
有种东西叫做卡钳,嘿嘿

网友E:
正常是要买千分尺的0.01的就行,要买一套,至于买到多大就看你能做多大了。

网友F:
一般的用游标卡专业生产用三点内径千分卡加二次元或三次元投影仪

网友G:
用卡尺测量小的轴承位不够精确,需要一定的经验配合才行,最好是买一个内径千分尺,玩家买一个0-25的即可,不足百元,更大的内孔就可以用卡尺了。

网友D:
内外卡钳 配合 一提 就知道了 用得着什么尺子啊?

网友H:
新手用卡尺你就等着哭吧,第一,新手用,卡尺手势由于过猛或过轻,容易出来尺寸偏大或者偏小等情况,介意还是使用千分尺

网友I:
一般厂都是用内径百分表,方便快捷,适合批量量

楼主:
回复 网友H:
准备买千分尺,0-25和25-50 两把,

网友J:
内径量表加外径千分尺,就可以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