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H飞控刚组装的三角飞翼,

楼主(2012-03-24):
为H飞控刚组装的三角飞翼,明天就可以试飞了,如果好飞就把H飞控和图传装上去。

楼主:
看到几个模友因飞三角翼把手伤着,所以我为飞翼安装的起落架,嘿嘿,希望能爽飞。

楼主:
我不想伤到手,没能把开心的事变成烦心事,嘿嘿。

网友:
我怀疑你的飞翼,要么坐个屁蹲,要么飞不起来。
飞翼的轮子不是随便装的,不仅仅要前高后低,角度也有讲究,而且离地的时候,螺旋桨还不能打到地上,所以很多老鸟做成倾斜滑道,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你的照片看不太清楚,特别是螺旋桨的位置,所以不好说什么。

楼主:
管它了,不要想的太多,不然就永远都别想飞了,明天试了再说

网友:
这个飞翼我是两炸三炸直接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它了,不要想的太多,不然就永远都别想飞了,明天试了再说

有气势
教你个招。
你带个鱼钩去,或者用线和铁丝随便弯一个也行,勾住前面的轮子,打升降舵,然后猛抽一下,看看它能不能起来?
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别打螺旋桨。
如果起不来,你就要小心一些了,如果能够离开地面,那么十有八九能飞起来。
新机子,飞之前测试一下,准没错。

网友A:
这鸡鸡不好飞,我朋友买了架,侧抛起飞,抛十次,估计要炸3.4次。而且一失速就螺旋,还不好改出。还有就是飞翼装了起落架滑跑距离会增加,不适合小场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会注意了。

网友:
贴那么多贴纸多重啊。

网友:
LZ个人信息是亮点啊

楼主:
今天早上试飞了,很好起飞的。在空中也比较好控制,要注意的是降落一定要加点油,不然很容易进入螺旋,第一次降落时小炸了一下,还好高度低再加上是EPO材料,飞机没有爱伤。

网友B:
这个手抛应该没问题,有道那个就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鸡鸡不好飞,我朋友买了架,侧抛起飞,抛十次,估计要炸3.4次。而且一失速就螺旋,还不好改出。还有就是飞翼装了起落架滑跑距离会增加,不适合小场地。

我 靠.
你别告诉我,是用碳纤做的蒙皮。如果是的话,和这张床实在太不相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抛应该没问题,有道那个就费劲了

你老兄都玩过?
为什么我知道得和你不一样?
有道的和风,我有,自己做的,在老外的论坛里面,这架飞翼也是以容易飞行著称。
这架却是高速飞翼,很多人都说难飞。

网友:
值得期待!楼主,我想问一下,你将飞翼放在平面上,以后起落架为轴按下翼尾的同时拨桨转动,看桨是否会碰到地面,如果碰不到,这个方案应该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试飞了,很好起飞的。在空中也比较好控制,要注意的是降落一定要加点油,不然很容易进入螺旋,第一次降落时小炸了一下,还好高度低再加上是EPO材料,飞机没有爱伤。

重心太后了,调前一点就不容易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