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翼航拍下边翼长了好短了好??

楼主(2012-03-24):
看飞机都是短的。

网友A:
长了的话,就等着看飞机反过来吧。
这其实和机翼上反是一个道理,上面的升力大于下面的升力,飞机横向自然稳定,还有两个机翼间有干扰,干扰是从下往上传递,所以下机翼小,干扰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