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钢波箱换轴承的一点心得

楼主(2012-03-25):
恒龙的尼龙波箱和钢波箱结构是一样的,只是材质不同.尼龙波箱自身可以润滑,钢波箱则不行.所以钢波箱最好换轴承.先说容易的,输出轴的轴承是5MM*9MM*3MM的带边轴承,这个买来直接换就行了,注意有一面几乎是换不了的,因为输出轴拉了花,直径大于5MM,如果磨掉花纹则输出轴会打滑,如果不磨直接硬敲,只会使轴承报废.下面说下比较难点的,里面齿轮的轴是3.5MM的,因为几乎没有3.5MM内径的轴承卖,我使用了4MM*7MM*2.5MM的带边轴承,外径好办,直接由原来的6MM扩成7MM就行了,内径比较麻烦一些,轴径是3.5MM,轴承内径是4MM,中间其实就差了0.25MM的厚度,我用可乐罐剪下的铝皮包裹在轴上,经过测量铝皮厚度为0.09MM,所以一般卷两层就可以了.这样做的好处是改装的风险降到最低,因为如果直接对齿轮内径扩孔,一但不同心,这套钢波箱基本就报废了,如果对轴的外部进行打磨,如果不同心,需要换3.5MM的轴,这个可买光轴解决,但是在没有车床的情况下,施工难度很大.我的这种方法,如果不成功,顶多就是换个波箱架,直接把尼龙波箱拆过来就行了,也可以向商家订购这个部件,所以风险比较低.

另外,就算大家不改波箱,也要对恒龙的波箱电机进行下调整,矮电机的哪一个波箱阻力很大,这是两个原因:1,输出轴齿轮是斜套在输出轴上的,转动阻力很大,也很容易磨坏齿轮,2.电机的输出轴齿轮与波箱齿轮之间的间隙太小,而恒龙波箱没有设计电机的调整位置,我扩了一下电机安装孔,找到合适位置后再固紧,现在已经很流畅了.我发现这个现象是换完轴承后,未装电机之前两个波箱都很流畅,但是装了电机后有一个波箱几乎转不动,最后才找到这个原因.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最好上图,仔细瞧瞧

网友:
 还是上图看看吧

网友:
我的钢波箱被我改的报废了
不同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师兄最有发言权!

网友B:
标题

再怎么改轴承,也挽救不了驱动轴一撞就弯的窘状,改恒龙波箱很让人上火,当然不改更上火。其中一个5乘9的轴承如果不做限位,驱动轴会左右移动,铝片加轴承一样会在几天后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怎么改轴承,也挽救不了驱动轴一撞就弯的窘状,改恒龙波箱很让人上火,当然不改更上火。其中一个5乘9的轴承如果不做限位,驱动轴会左右移动,铝片加轴承一样会在几天后脱落。

我的被我改报废了 我重新拍了个新的装上了

网友:
上图上视频!

网友:
不错!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楼主(2012-04-25):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轴承我没有改,输出轴的轴承我只改了一边,另一边的改造风险太大.改不好输出轴会打滑,波箱就废了.

网友(2013-12-03):
我开始用过一个金属波箱,不是钢的,结果就去草地爬了爬坡,其中一个齿轮轴套就给匡歪了,致使齿轮咬合不严,一侧履带无法工作。。。
后来直接换钢波,每次野外回来都赶快润滑,没有任何改装,到现在为止还比较稳定。

网友C:
鋼波箱內的鋼齒,要否加潤滑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鋼波箱內的鋼齒,要否加潤滑油?

加润滑脂,润滑油甩溅太多,而且挂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润滑脂,润滑油甩溅太多,而且挂不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润滑脂,润滑油甩溅太多,而且挂不住。

你用的润滑脂是什么的!麻烦给个名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润滑脂是什么的!麻烦给个名字!

上某宝搜wd40三合一白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某宝搜wd40三合一白锂。

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