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电机,如何使用?

楼主(2012-03-25):
如题:废品收购站的角落里看到的,看着做工好,就收了,价格就不说了,基本上每次都觉着被宰!

楼主:
百度搜的一些资料:Parvalux:成立于1947年,作为英国最早的分马力电机的制造企业之一,Parvalux为客户提供世界上最广泛和可靠的定制直流和交流电机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这个电机有两红两白4根线,转动电机尾部黑色部位,那个与电机呈90度的轴也会旋转,反过来则不行!

网友:
涡轮减速电机,没看到电机铭牌

楼主:
塑造老兄,就第二张图上有个所谓的铭牌!
这么晚了,还没睡呀!

楼主:
咋样可以让它转起来工作呢?

网友:
带齿轮箱的,是减速电机吧

网友:
涡轮减速 电机

网友:
只看见每分钟30转,别的看不清。

网友:
不会是步进电机吧?如果是要驱动板才能动,可以做a轴,呵呵

网友:
电机好像不错啊

楼主:
啊,每分钟才30转呀!倒了!
那个,要多高电压驱动呀,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A:
你这个可能是一个直流无刷电机,如果你想研究,你打开电机看看,转子是不是永磁的,把绕组线头拍一个照片,也可以找个12V直流电源一个一个线头轻轻碰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能是一个直流无刷电机,如果你想研究,你打开电机看看,转子是不是永磁的,把绕组线头拍一个照片,也可以找个12V直流电源一个一个线头轻轻碰上试

好,就听塑造老兄的,改天闲了拆了它!然后上图片!

网友:
两两一组不干扰的那么就是分马力电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单相电机,看看两组线圈是否没电器链接,吗么就确定的电容裂相电机啊,,,可以一组直接上点,另一组通过个风扇电容串接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