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改装探讨

楼主(2012-03-25):
最近有个奇怪的想法,甲醇机对比同排量的汽油机油耗大的原因,会不会是热塞点火精度差,过早点火,导致油耗大呢?如果把甲醇机的热塞换成火花塞+cdi点火,油耗会不会跟汽油机差不多呢?

网友A:
甲醇機加裝CDI會比較省油、但是達不到汽油發動機的油耗表現,兩種燃料本來熱值就不同,好比柴油機沒法跟汽油機比轉速、汽油機沒法跟柴油機比扭力,各有專長。而且改裝CDI小型火星塞很貴!額外增加的CDI以及電池的重量對小排量發動機未必是可以接受的事情。

网友B:
是的,50级以上才值得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108级的两冲甲醇机,请问改了之后燃料能省百分之30左右吗?

网友C:
熱值乙醇比汽油還高,真正影响的是各燃油的空然比-汽油約14.7 但甲,乙醇差很多但多少我忘了.好4~5而已所以同單位甲醇要空氣的比例快差三倍.所以改成氣油机,點火以外-化油器也是改造的重點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同体积的甲醇和乙醇,乙醇需要的氧气要多一倍。
其他的您说得很对,发动机要改燃料比较复杂的,主要就是这个混合比差异太大了。很多东西不是单纯的调整就可以了的,可能要在设计上就改变很多。

网友E:
108级直接改汽油机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改汽油燃料动力会下降的,我一直用15:1的自配油,感觉不比成品油差。而且一公斤甲醇大概有1.5升呢,不知改CDI点火能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