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池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2012-03-25):
如图,肯定是串联,但怎么多出一条线?这电池怎么接线的??

网友:
是不是特别用处?双电压输出?

网友:
接收电吧?正负极对上就没事

网友:
也许是中间抽头。

网友:
那条线是悬空的,没有接电池

网友:
汗,三根线啊,油动飞机的接收电,黑色负极,红色正极@( ̄- ̄)@

网友A:
多出的·线一般是作为温度检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出的·线一般是作为温度检测用的。

你想多了
用舵机线改的,所以三根线,有一根没用到

网友:
LZ这图哪来的~~~这么个改法电调怎么用?难道用Y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出的·线一般是作为温度检测用的。

同意, 鎳氫电池充电時, 温度可以升得很高的

网友:
双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 鎳氫电池充电時, 温度可以升得很高的

镍氢发热是因为充满了,多余的电量转化为热能释放了

网友:
用表一量不就神马都明白了

网友:
现在搞活动,送多一条线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