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装一个450,有个问题 请问

楼主(2012-03-25):
现在要改装一架450,把它的尾管加长, 请问500或在大级别直升机的皮带能直接用在450上吗?

网友A:
飞越有改480的套件

网友B:
不能,500的皮带比450宽很多,模数也不一样,450又不能装500的皮带轮

网友C:
这是肯定不行的!~不同的型号皮带都是不一样长的

网友D:
飞越有480的尾管套装的,那个倒是可以。可以升级480的尾管,尾浆夹,和主桨

网友E:
480<500 数学知识

网友B:
450的桨是325
480 = 360
500 = 425
450改500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