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新固件和GPS的问题

楼主(2012-03-25):
最近应朋友的毒害,上了兔子,别的不多说话,就说说新固件和GPS的问题。
    1,开机搜星后,起飞会向一个方向侧飞,起飞都有点困难,上天后也是一样,但开了GPS定点后这个问题马上就没有了,很稳,关了GPS定点开始的哪个问题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四轴解锁后就是先开一下定点,在关了起飞,就没有问题!
    2,在有星起飞后飞到没有星的地方,如房内或是不见天的地方(呵呵,就是搜不到星的地方)四轴如果开定高定点,就很不稳定,也是会侧飞还很不好控制,关了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以上的问题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没有啊???

网友:
我的兔子在装上GPS后,在室内根本无法完成解锁。

楼主:
接通GPS在室内当然是解锁不了啊,搜不到星啊!!我说的是在室外搜了星后飞到室内后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开机搜星后,起飞会向一个方向侧飞,起飞都有点困难,上天后也是一样,但开了GPS定点后这个问题马上就没有了,很稳,关了GPS定点开始的哪个问题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四轴解锁后就是先开一下定点,在关了起飞,就没有问题!
    2,在有星起飞后飞到没有星的地方,如房内或是不见天的地方(呵呵,就是搜不到星的地方)四轴如果开定高定点,就很不稳定,也是会侧飞还很不好控制,关了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

1、用GPS功能时,为了安全起见,请在自检通过后,再等多30秒再解锁,这样卫星数量会更稳定。另外,你必须保证有一个良好的飞行平台才可以装GPS。

2、你飞到没有卫星的地方后,定点是无效的。并且,GPS的使用需要在空旷的环境里使用,不能在楼群间使用GPS,这点在说明书里有特别提醒 的

网友:
自己没调好,就不要说什么毒害,你想给兔子下毒

网友A:
我也觉得你没调好,我也是兔子,没开定点,直接起,不会往一个方向走,可能是你没校准水平所致。一次我在装系统,等的无聊,开始飞四轴,稳得来可以是不是看看电脑屏幕

楼主:
其实我也希望是我没有调好,可是我们这有三个一样的飞控即机架都有这个现象,我们还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所以我才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我的问题和楼主同出一辙

网友:
同类的问题

我也是兔子,自稳模式下很稳,但一开松杆定点,就完全不受控的往一个方向飞,而且越飞越快,场地很空旷,也没啥干扰,我固定翼在同一个场地FPV一点问题都没有,到现在也没啥进展,郁闷

网友:
我的240小四轴也一样,起飞左飘加后飘,飞控调换180度后变为前飘加左飘,校准怎么做都没用,用尺量飞控主板及四个机臂与水平面的高度也全都一样。怎么搞都不行。现在换成600机架6轴,装好试飞了一会,问题没有了,垂直起落。真是奇怪了!

网友:
 我 的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你没调好,我也是兔子,没开定点,直接起,不会往一个方向走,可能是你没校准水平所致。一次我在装系统,等的无聊,开始飞四轴,稳得来可以是不是看看电脑屏幕

严重同意!
任何一款飞行器,都离不开自我调整与维护,都需要自身的飞行技术作支持。。。。
兔子已经是一款质优价廉的很稳定的好飞控了。。。

网友B:
目前咱么这些贫民四轴GPS不太成熟,老外似乎也精了,公开的代码肯定模糊了,所以造成国内gps短时间内无法上架。这个当年国产冰箱,电视一个道理。时间会慢慢解决的。

顶小白,哈哈,,,是你们提供了前期的动力。

只能说支持高性价比国产吧,毕竟贵的买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咱么这些贫民四轴GPS不太成熟,老外似乎也精了,公开的代码肯定模糊了,所以造成国内gps短时间内无法上架。这个当年国产冰箱,电视一个道理。时间会慢慢解决的。

顶小白,哈哈,,,是你们提供了前期的动力。 ...

呵呵,现在说话有深度多了呀。

兔子的GPS已经玩得好爽了,你这样含沙射影还有意思吗?

楼主:
今天又看到几个有我的这个问题,真的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都有这个问题,看看我的注册时间也知道我不是才开始耍的!

网友:
有使用GPS后起飞前会偏的模友请注意:

主要是由于GPS定点还不准确时就解了锁,导致你的HOME点或松杆的那个点飘了。这样你起飞时打开定点或回航开关,就变成了回家的起飞姿态,如果在起飞时不打开定点,或回航开关,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有人提到了多打几次定点开关,飞控就会重新取松杆的那个点,也就好了。

解决办法就是,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重新加锁,等定点准确了再解锁,或者直接等GPS信号稳定了再解锁,(自检通过后至少30秒再解锁)。
还有就是先关回家,起飞后尝试打开看看home漂移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