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MCPX 70%油门出现振动,机身左右摇摆

楼主(2012-03-25):
急!急!急!MCPX 70%油门出现振动,机身左右摇摆。拿在手上观察油门70左右,出现双桨。大桨是新换的做过配重,帮我分析下是主轴还是横轴有问题了!

网友A:
双桨 震动 照样飞的撸过。。

网友:
排除大齿移位的前提下,横轴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主轴是碳纤的,不会弯的

网友:
主齿- -舵机拉杆··

网友:
主齿、横轴最大嫌疑。

楼主:
拆下横轴检查没问题,主齿发现有几个口上半部份有几个缺口,估计是主齿引起的!1

楼主:
手头没有现成的主齿替换,HISKY的FBL100配件主齿轮不知道通不通用!

网友:
都有可能

网友:
缺口貌似正常,你应该使劲把主齿推上去,可能脱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试飞了下还是出现震动,不过油门过了70%就又平稳了!回到70%又会出现震动!

网友C:
估计是出现了共振,可以在转动的物件上做点变动,比如在大桨上做点配重之类的,避开共振频率点

网友D:
车震超爽继续飞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震超爽继续飞的飘过.
 车震?晕倒

楼主:
回复 网友D:

饭饭真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出现了共振,可以在转动的物件上做点变动,比如在大桨上做点配重之类的,避开共振频率点

估计很难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桨 震动 照样飞的撸过。。

拜膜高人

网友:
顶此贴,我也有这个问题,原来横轴轻微歪了,费好大劲才看出来,又要破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