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辊卷板机能卷出圆度误差1毫米内的圆筒吗

楼主(2012-03-25):
一块打满孔的不锈钢板12mm厚,宽度800mm。要卷成800mm直径的圆筒,要求直径误差不超1mm能做到吗?

网友:
是什么误差。。如果圆误差的话,就算卷到了0.1的精度。拿拿放放就变形了

网友:
够呛,3-4差不多。干啥玩应要这摸高的标准?

网友:
三辊卷板机做不到的,头尾部分的误差就很大了,甚至都没有弧度。

网友:
才1毫米厚,80CM的直径,这个放地上就变形了,也用不上卷板机,找个大盘子绕上面就能焊了,要想圆,要么有支撑结构,要么做支撑部件.

网友:
明明写着12mm厚,怎么看的都是1mm厚呢
1mm的误差不好做的,直径最好靠焊接的时候调节

网友:
下次写成0.12米就不会眼花了,话说这么大个不锈钢筒做啥用的,人肉大炮?

网友:
太大,精度达不到。

网友:
可以考虑焊接后车一刀

网友:
必须请教钣金老师傅。。。。。。

楼主:
这产品如果先卷成圆筒车加工是能达到技术要求的,问题是圆筒上打孔是个大问题。先打孔再卷圆就是圆筒直径有误差,加上是一个转动部件,同心要求高,要不然机器就要抖动的。

网友:
不说别的,光卷你这筒都够戗,12厚,宽800,直径800,要非常厉害的卷圆设备,并且拼合出不可能对齐的。圆度能到20毫米之内都佩服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