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坛求助!关于改造 恒龙 M1A2一些难题?

楼主(2012-03-25):
最近在改装我的M1A2坦克遥控,换成1:16的坦克遥控,顺便买了专用TK-18中控版,3839-026接收板,和遥控器....
同时也参考了论坛里中控板的讲解图片,目前坦克的动力和炮塔转向已经调试好了,但是M1A2坦克的炮塔升降一直没试出来,还有发射XX弹的插口还未找到,以及我想把原坦克的喇叭换成红外线激光灯当瞄准器,不知道能不能换成声音的通道.....为此我试了几个插口不小心把中控版给试烧了 !!!
求助各位大大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谢谢!

楼主:
于是我不大甘心,又买了一个TK-18中控板,希望新买的这个不要再失误了

网友:
加油,我也有一套多余的恒龙内脏想放在VS上,改好后向你学习

网友:
俯仰和炮塔转向共用一条正极,8针,1,2是炮塔,1,3是俯仰,注意不要把相邻的接口接到一起导通,分分钟烧板没商量。

楼主:
o,就说说转向的+,与俯仰的第三个针连接就可是实现了,是吗?
另外问一下炮连哪里啊?

网友:
那个我就没去看过,你自己用万能表配合遥控器研究研究

网友:
记错了,1,2是炮塔专用的,接下来3条才是开炮电机和俯仰,因为这两个电机不需要反转,所以才可以共用一路电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教那如果恒龙龙内脏用在虎贲身上那就不能实现炮管上升和下降功能了?因为仰俯波箱不一样。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A:
请教那如果恒龙龙内脏用在虎贲身上那就不能实现炮管上升和下降功能了?因为仰俯波箱不一样。

恒龙的俯仰功能看起来动作挺大的,但是操作方面本质只是一个开关,很简单的开关,摇杆只是一个形式,跟一个按钮的功能一样。加个电阻控制大灯算了。
如果你的坦克的俯仰不是可以循环的,那么不要接上去,不然俯仰抬到顶的时候,再过几分钟可能坦克就起火冒烟了,电机已经严重堵阻,卡死,不是电机烧就是电路板烧。

网友:
也许楼主就是犯这个错误……

网友:
我以前用开宝宝弹的摇杆操控车前大灯,很简单,把开炮电机的两条线接到大灯上,大灯本身串联着电阻,然后我就可以左手向上打杆时大灯亮,后来我想大灯能长亮,我拆了遥控器,把左手摇杆的弹簧拆了,大灯就能长亮了。

楼主:
多谢这位大大,我终于调成功了

楼主:
另外问一下,机枪怎么接啊?
谢谢?

网友:
HL M1A2的塑料材质经不起折腾的,我一架玩了两次收起来,最近拿出来准备耍一下还没着地摇臂就断了,坑爹的货

网友(2012-11-14):
我的新虎式坦克烧了板子 不小心装上了8.4V电池然后就炮塔就乱动  然后换上了原装电池就没用了 是不是板子烧掉了  闻到了味道然后烧了 换了板子就行了吗???  急救~~~~~

网友:
HL的原厂电路是非常垃圾的,而且还没能使用标准的遥控设备.所以如果原厂的电路板烧了,就不要再买原厂的了,可以考虑MD35的电调,再换个天地飞6II遥控器,这不会投入很多钱,但动力,遥控距离,操作手感已经比原好得太多.